【BUG】报告一个墨水屏的新闻接口BUG

楼主(2021-06-16):
这两天墨水屏频繁出现新闻热点“白屏”的情况,BUG如下:

刚开始以为是  WIFI 不畅所致,后来发现出现的频次越来越高。于是用 EDGE 访问了热点接口:

不知是  BUG 还是服务器限制,总之先报告一下。

最后祝大家折腾愉快!

网友A:
同,也是热点无数据显示,有几天了

小程序调整屏名称,无反应,感觉像网络没通的样子

问下wifi是否正常联上屏上有提示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也是热点无数据显示,有几天了

小程序调整屏名称,无反应,感觉像网络没通的样子

看来要版主来解决下了。

查看链接状态的话,插 USB 看串口就可以,会提示每一步状态

网友:
这几天更新一个版本。

网友B:
还有就是经常无故重启,不知道大家的有没有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经常无故重启,不知道大家的有没有碰到?

是的,尤其在网络略微不好的时候(网太好了没问题,太差了直接断线)。

结果一看到日历就知道又重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尤其在网络略微不好的时候(网太好了没问题,太差了直接断线)。

结果一看到日历就知道又重启了 ...

我的刷新完时显示正常,过一会就慢慢变暗了。

网友:
我的天气预报还停留在春天的温度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刷新完时显示正常,过一会就慢慢变暗了。

升级到2.12版本

设置手机小程序对比度调节12以下后

墨水屏端重启下

我看帖子是这么搞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尤其在网络略微不好的时候(网太好了没问题,太差了直接断线)。

结果一看到日历就知道又重启了 ...

哦,我的也是。原来如此~~~~

会不会是PCB板上的天线问题。

网友:
我的还要过几天就要重新配网,一开始以为是电池没电了丢配置。

后来一直接着电源,发现一直接电也不行,还是不定时的丢配置。重新配网才能正常用

网友D:
刚看了一我的, 也是热点那里啥都没有了。 以前有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看了一我的, 也是热点那里啥都没有了。 以前有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样的。 ...

热点那里似乎是用的 ledcfg 的开源服务器,然后现在服务器罢工了:

http://free-api.ledcfg.com/base/ ... n=amobbs&mode=0

我的回复是这样:

{"resultcode":"112","reason":"超过每日可允许请求次数!","result":null,"error_code":10012}

网友:
  这墨水屏的屏幕的 字的 清晰度总是不正常。 几分内就变淡,像电池慢慢没电一样。

网友(2021-08-05):
楼主时间字体可否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