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友谁有GPS坐标在百度地图的气球显示微信小程序?

楼主(2021-06-17):
请教网友谁有GPS坐标在百度地图的气球显示微信小程序?搞了很久一直没出来。

网友A:
好多年前搞过,不是有API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前搞过,不是有API吗?

谢谢,试了几次不行。而且GPS坐标和百度的对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试了几次不行。而且GPS坐标和百度的对不上。

搜索下,火星坐标系,有转换的方法。

网友B:
微信小程序使用的应该是腾讯地图吧,怎么是百度地图?
下面的转换函数,我用在小程序中,位置是准的,供参考:
文件 location.js
"use strict";
Object.defineProperty(exports, "__esModule", { value: true });
exports.gps84_To_Gcj02 = void 0;
var pi = 3.1415926535897932384626;
var a = 6378245.0;
var ee = 0.00669342162296594323;
function gps84_To_Gcj02(lat, lon) {
    var dLat = transformLat(lon - 105.0, lat - 35.0);
    var dLon = transformLon(lon - 105.0, lat - 35.0);
    var radLat = lat / 180.0 * pi;
    var magic = Math.sin(radLat);
    magic = 1 - ee * magic * magic;
    var sqrtMagic = Math.sqrt(magic);
    dLat = (dLat * 180.0) / ((a * (1 - ee)) / (magic * sqrtMagic) * pi);
    dLon = (dLon * 180.0) / (a / sqrtMagic * Math.cos(radLat) * pi);
    var mgLat = lat + dLat;
    var mgLon = lon + dLon;
    return { latitude: mgLat, longitude: mgLon };
}
exports.gps84_To_Gcj02 = gps84_To_Gcj02;
function transformLat(x, y) {
    var ret = -100.0 + 2.0 * x + 3.0 * y + 0.2 * y * y + 0.1 * x * y + 0.2 * Math.sqrt(Math.abs(x));
    ret += (20.0 * Math.sin(6.0 * x * pi) + 20.0 * Math.sin(2.0 * x * pi)) * 2.0 / 3.0;
    ret += (20.0 * Math.sin(y * pi) + 40.0 * Math.sin(y / 3.0 * pi)) * 2.0 / 3.0;
    ret += (160.0 * Math.sin(y / 12.0 * pi) + 320 * Math.sin(y * pi / 30.0)) * 2.0 / 3.0;
    return ret;
}
function transformLon(x, y) {
    var ret = 300.0 + x + 2.0 * y + 0.1 * x * x + 0.1 * x * y + 0.1 * Math.sqrt(Math.abs(x));
    ret += (20.0 * Math.sin(6.0 * x * pi) + 20.0 * Math.sin(2.0 * x * pi)) * 2.0 / 3.0;
    ret += (20.0 * Math.sin(x * pi) + 40.0 * Math.sin(x / 3.0 * pi)) * 2.0 / 3.0;
    ret += (150.0 * Math.sin(x / 12.0 * pi) + 300.0 * Math.sin(x / 30.0 * pi)) * 2.0 / 3.0;
    return ret;
}

网友:
温馨提示:百度甚至不是国测局坐标,而是在国测局坐标基础上进一步混淆,得到的私有坐标。(相关转换代码可以上网找找看)

楼主:
谢谢几位热心的朋友,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信小程序使用的应该是腾讯地图吧,怎么是百度地图?
下面的转换函数,我用在小程序中,位置是准的,供参 ...

哥们在不?帮我转换一下,我收到的GPS坐标为:$GNGLL,3447.86993,N,11335.75690,E,022832.00,A,A*77 我用您的程序转了一下好像不对,上边的是别人转换的对的。

网友C:
各家的地图都有接口函数从gps坐标转到自己坐标的。你直接调用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在不?帮我转换一下,我收到的GPS坐标为:$GNGLL,3447.86993,N,11335.75690,E,022832.00,A,A*77 我用 ...

这是从 GPS84 坐标到 gcj02 的转换函数,也没什么其它附加参数,如果不对的话,则最大可能是,你的源坐标不是 gps84,或者你的地图不是腾讯地图???

参考:WGS84,GCJ02,BD09等地图坐标系的区别及详细说明

各地图API坐标系统比较:
WGS84坐标系:即地球坐标系,国际上通用的坐标系。设备一般包含GPS芯片或者北斗芯片获取的经纬度为WGS84地理坐标系,谷歌地图采用的是WGS84地理坐标系(中国范围除外);
GCJ02坐标系:即火星坐标系,是由中国国家测绘局制订的地理信息系统的坐标系统。由WGS84坐标系经加密后的坐标系。谷歌中国地图和搜搜中国地图采用的是GCJ02地理坐标系;
BD09坐标系:即百度坐标系,GCJ02坐标系经加密后的坐标系;
搜狗坐标系、图吧坐标系等,估计也是在GCJ02基础上加密而成的。

二、各个地图API采用的坐标系
API        坐标系
百度地图API        百度坐标
腾讯搜搜地图API        火星坐标
搜狐搜狗地图API        搜狗坐标*
阿里云地图API        火星坐标
图吧MapBar地图API        图吧坐标
高德MapABC地图API        火星坐标
灵图51ditu地图API        火星坐标
注1:百度地图使用百度坐标,支持从地球坐标和火星坐标导入成百度坐标,但无法导出。

注2:搜狗地图支持直接显示地球坐标,支持地球坐标、火星坐标、百度坐标导入成搜狗坐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哥们在不?帮我转换一下,我收到的GPS坐标为:$GNGLL,3447.86993,N,11335.75690,E,022832.00,A,A*77 我用 ...

楼主原来是河南的呀,            那推出所谓的中文编程就不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原来是河南的呀,            那推出所谓的中文编程就不奇怪了。

考,老大,具体位置转换后倒是说一下啊,我推出的具体是中文编译环境的,就是让一些英文不是很好的学习编程。目前也帮了不少人解决了一些问题,小学生都可以学,把门槛降的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家的地图都有接口函数从gps坐标转到自己坐标的。你直接调用就行。

谢谢,还是转换一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从 GPS84 坐标到 gcj02 的转换函数,也没什么其它附加参数,如果不对的话,则最大可能是,你的源坐 ...

您转一下试试,这个坐标,差50多公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是转换一下好。

就是让你调百度地图自己的转换接口去转啊
原则上这些转换算法他们是不公开的,你需要调地图提供商的转换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让你调百度地图自己的转换接口去转啊
原则上这些转换算法他们是不公开的,你需要调地图提供商的转换 ...

谢谢,正在调试,有点问题,写了工单。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收到的DDMM.MMMM要MM.MMMM/60+DD,网上很多只说偏移,然后这个度分转换另外说的,不在一起,容易造成误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收到的DDMM.MMMM要MM.MMMM/60+DD,网上很多只说偏移,然后这个度分转换另外说的,不 ...

原来收到的不是最终坐标数据,还要转换的。我用的数据是 谷米车载GPS 数据,不需要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收到的不是最终坐标数据,还要转换的。我用的数据是 谷米车载GPS 数据,不需要转换。 ...

对的,大部分GPS模块都是这样的,NMEA协议就是这样写的,我晕,不清楚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