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为止最低功耗2.4G点对点收发芯片是哪个?

楼主(2021-06-17):
目前为止最低功耗2.4G点对点收发芯片是哪个?
RX电流有没有在6mA以下的?

网友:
rx电流要低到6mA只能做醒睡比了。

网友A:
上周来了一家刚创业的芯片原厂, 是我见过目前为止最低功耗 :
- Active RX @-95 dBm:1.0mA
- Atctive TX @0 dBm:2.5mA
- retention @32KB RAM: 2uA
- Hibernate:0.8uA
- Soc off:300nA

... 来演示的叫battery-free ble的这款叫ATM2202的芯片(未量产呢~ ), 直接通过 空中射频 感应取电驱动模组工作! 当然.. 没实际意义,就是能演示,要求是在大概-7dBm的2.4G信号强度下,能感应取电后唤醒起来响应一次BLE通讯 - 类似做一个无电池胸牌,走到感应电线附近能启动然后跟一个主机设备交互后闲置胸牌上员工信息。

那边原厂已经安排给我们寄送工程样片跟开发板,我倒是非常好奇这个功耗是否是真的,因为最低现在用Nordic的2.4G最低也在5-7mA, 这个1mA这有点颠覆三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周来了一家刚创业的芯片原厂, 是我见过目前为止最低功耗 :
- Active RX @-95 dBm:1.0mA
- Atctive TX @ ...

兄台有没有这家公司的信息?我也对这款芯片感兴趣想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周来了一家刚创业的芯片原厂, 是我见过目前为止最低功耗 :
- Active RX @-95 dBm:1.0mA
- Atctive TX @ ...

那跟现在的无源 RFID也差不多吧 ,  小米的NFC都做到1米了好像

网友:
RX低功耗可不好做,射频和DSP部分都要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跟现在的无源 RFID也差不多吧 ,  小米的NFC都做到1米了好像

都是虚幻  能Demo,但是对空间射频都是有限制性要求的,不是普适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台有没有这家公司的信息?我也对这款芯片感兴趣想测试一下。

美国创业公司: https://atmosic.com/

不过价格也不低哦,不关注价格的传感器跟行业类产品可以,消费品用这颗料现在短期看起来不太现实~

网友D:
关注下3楼的,不过新公司新东西暂时还是持观望态度
看到ble字眼应该是soc,应该价格不便宜而且搞起来上手要一断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注下3楼的,不过新公司新东西暂时还是持观望态度
看到ble字眼应该是soc,应该价格不便宜而且搞起来上手要 ...

是的 SOC, 16M的M0, 128/256或者1M的FLASH, 256的RAM 256K的ROM and 4KB OTP(这个非常神操作....) / I2C SPI UART PWM 都有,还有10-bit ADC,还有PDM输入(这玩意感觉是蓝牙标配了)

价格... 呵呵 只是说找过来问我们有没啥方案能用上试试,我们就说先拿来瞅瞅验证下(我对那1mA的RX深深的怀疑.....)反正东西还没到,到时实际测试了再来上数据看看打不打脸。

网友:
指标的确挺牛,期待实际测试

楼主:
楼上几位大神,能提供一些已经大规模使用,方便购买的型号不?1mA   RX电流就不要奢望了,6mA左右就很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楼上几位大神,能提供一些已经大规模使用,方便购买的型号不?1mA   RX电流就不要奢望了,6mA左右就很好了 ...

ATB110X 蓝牙芯片

以下是参数,供参考

Industry leading power consumption
BLE Active Rx: 3.1mA(with DCDC)
BLE Active Tx: 3.5mA@0dBm(with DCDC)
BLE Active Rx: 4.2 mA(without DCDC)
BLE Active Tx: 6.9mA@0dBm(without DCDC),11mA@5dBm(without DCDC)
BLE Sleep mode: 700 nA
Standby mode with all wakeup sources (with SRAM retention) : <15uA

网友:
ONSEMI的RSL10功耗也挺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ATB110X 蓝牙芯片

以下是参数,供参考

请教 keshipt大神,这种蓝牙芯片,如果不跑蓝牙协议,只用来做普通收发芯片用,就是上电后初始几个寄存器,之后只用来收发数据,不跑任何协议,这样能不能用起来的?
只有一个main()函数,之后里面只是简单的寄存器初始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 keshipt大神,这种蓝牙芯片,如果不跑蓝牙协议,只用来做普通收发芯片用,就是上电后初始几个寄存器 ...

裸跑是可以的,只是这方面的资料不多,建议和原厂或者代理沟通一下。

另外感谢打赏,举手之劳,楼主太客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裸跑是可以的,只是这方面的资料不多,建议和原厂或者代理沟通一下。

另外感谢打赏,举手之劳,楼主太客 ...

您经常耐心帮助菜鸟,值得敬佩

网友:
有个疑问,RX电流是只工作在RX状态下,等待数据的电流,还是说快速连续接收数据时的电流?
有些手册说的是Rx peak,这个应该是短时瞬间最大峰值,这个可能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国创业公司: https://atmosic.com/

不过价格也不低哦,不关注价格的传感器跟行业类产品可以,消费品 ...

有没有联系方式?这样我们也可以对接一下。

网友:
1mA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做到的,看你使用场景了,如果对于数据的时效性要求不高的,问题不大,通过定时空中监测是否有接收数据来实现,没有数据时处于休眠状态。

网友:
卧槽,这个是学习开发妹子?

网友:
早转换为猛男了

网友F:
亲测ATM2202, 每秒广播一次0dbm时, 平均7~8uA左右, 耗电确实低到颠覆对RF耗电的认知.

网友G(2021-11-10):
引用 网友F:
亲测ATM2202, 每秒广播一次0dbm时, 平均7~8uA左右, 耗电确实低到颠覆对RF耗电的认知. ...

是的  颠覆对射频的认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亲测ATM2202, 每秒广播一次0dbm时, 平均7~8uA左右, 耗电确实低到颠覆对RF耗电的认知. ...

TX功耗现在大家做的都不算太差了。 能把RX功耗降下来这个才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  颠覆对射频的认知

买不到啊,你们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亲测ATM2202, 每秒广播一次0dbm时, 平均7~8uA左右, 耗电确实低到颠覆对RF耗电的认知. ...

大侠,哪里有ATM2202的pdf下载?  之后芯片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亲测ATM2202, 每秒广播一次0dbm时, 平均7~8uA左右, 耗电确实低到颠覆对RF耗电的认知. ...

想问一下这款芯片价格如何?供货怎么样呢?

网友H:
关注一下ATM2202,
不知通信速率能达到多少?
可否用来传视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哪里有ATM2202的pdf下载?  之后芯片在哪里可以买到??

https://atmosic.com/ 官网

网友(2022-04-20):
引用 网友H:
关注一下ATM2202,
不知通信速率能达到多少?
可否用来传视频呢?

复杂的应用建议还是不要用这颗,这颗最大的优势就是耗电低,特别适合用于传感器应用,耗电极度敏感的应用,价格和Nordic比还是有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