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带电拔插,导致相邻管脚led烧坏

楼主(2021-06-17):
由于fpc排线相邻管脚电压不一样,客户经常带电拔插,插入的瞬间排线放歪了,导致把不同的电压接入了相邻的管脚,如图,现在主要是pin13和pin10的灯烧,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呢?

网友A:
叼死他~~~付费维修,下次长记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叼死他~~~付费维修,下次长记性

说了很多次,要断电拔插。一直不听。

网友B:
把维修费提上去,他就长记性了。你老给他免费修,他当然无所谓

网友C:
增加成本,换不会插歪的FPC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维修费提上去,他就长记性了。你老给他免费修,他当然无所谓

收费是要收费的,主要如果灯坏了这个产品基本报废了,fpc上贴合了面板,撕下来整个线路都弯折严重。基本就不能用了

网友D:
客户:什么垃圾质量,一插就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成本,换不会插歪的FPC插头。

有这种连接器?我去现场看了他们的员工操作,基本都是斜着放一头,然后再拖过去,如果这时候带电,灯基本都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费是要收费的,主要如果灯坏了这个产品基本报废了,fpc上贴合了面板,撕下来整个线路都弯折严重。基本 ...

那就给他换板子吧,你还可以多卖点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客户:什么垃圾质量,一插就烧

哈哈,真相,还一直说我们产品有问题,跟他分析原因还说怎么别人的不会

网友E:
把不同电压的管脚隔开一点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给他换板子吧,你还可以多卖点板子

关键现在他一直说我们产品有问题,尾款一直不打,他们只是组装工厂,不懂技术,所以说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不同电压的管脚隔开一点会不会好点

因为要配套他的主板,线路没办法,只能按照他主板的线序

网友F:
换pin数多一点的FPC,然后把电压不同pin之间用空pin隔离开。确保客户放歪了也不会接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pin数多一点的FPC,然后把电压不同pin之间用空pin隔离开。确保客户放歪了也不会接触到。 ...

线序要匹配他的主板,没办法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这种连接器?我去现场看了他们的员工操作,基本都是斜着放一头,然后再拖过去,如果这时候带电,灯基本 ...

手机里FPC的插头都是插不歪的,FPC要焊接插头,成本会比补强片那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里FPC的插头都是插不歪的,FPC要焊接插头,成本会比补强片那种高。

这样的话,客户主板的连接器也要改,

网友:
电源上加点可恢复保险丝

网友:
定做FPC排线,宽度刚刚好就插不歪了

网友G:
话说LED线路上一个电阻都没有?加个几百欧的也不至于这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客户主板的连接器也要改,

连接器不能改?哪部分是可以改的?按LS说的串电阻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话说LED线路上一个电阻都没有?加个几百欧的也不至于这样子。

电阻在客户主板那端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阻在客户主板那端

你也可以再放一个,用高亮led,串大电阻。再进一步,可以在大电阻后并一个大功率齐纳二极管,扛一部分电流。需要跟人对接的板子,要做好对方出故障的准备,自己这边也做一些防护和容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也可以再放一个,用高亮led,串大电阻。再进一步,可以在大电阻后并一个大功率齐纳二极管,扛一部分电 ...

主要是我这边再串电阻灯的亮度就变暗了,产品本身是背光效果的,对亮度有要求。

网友I:
貌似无解,这也不能改,那也不能改。

客户也不愿意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貌似无解,这也不能改,那也不能改。

客户也不愿意改

感觉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们断电操作

网友:
加个几十欧电阻就能解决的问题,亮度变化也不大,既然不愿意改就干烧吧。

网友:
把fpc换插针的座子。

网友J:
付费。可以维修就付维修人工+材料费用,不能维修要报废板子就要求重新下单付板子费用

搞两回就长记性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付费。可以维修就付维修人工+材料费用,不能维修要报废板子就要求重新下单付板子费用

搞两回就长记性了。 ...

然后客户不见了,自己长记性了。

网友:
是热插拔的问题。
要保证GND先接触,而且不能瞬间接触。
参考USB, DB

网友:
板上搞个高压,多电几次就长记性了

网友:
FPC插座旁边写上字,请勿带电插拔

楼主:
引用 网友K:
然后客户不见了,自己长记性了。

哈哈,真相了,在我们这些小公司,客户就是大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