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电路,上尖峰能理解,想知道下尖峰是怎么来的?

楼主(2021-06-17):
如图 LED 驱动电路示意图,右边是SW与GND的波形

SW闭合时产生的尖峰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冲到0V以下去了, 要如何才能吸收掉呢?

网友A:
线路中的电感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中的电感产生的

SW闭合短路到地, 这个点的电压为什么会冲到0V以下去了.比如我现在这个尖峰就是负的2V, 还是不能理解.
能说一下原理吗?

网友B:
线路等效感性负载在线路电流变为0的同时等效电感两端电压会瞬间反转以保持线路电流方向不变,这个是电感的特性,这个就是这个负压的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等效感性负载在线路电流变为0的同时等效电感两端电压会瞬间反转以保持线路电流方向不变,这个是电感的 ...

谢谢,长期以来一直没搞懂,今天终于知道了.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大名鼎鼎的电子白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大名鼎鼎的电子白菜

不是,也不认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也不认识.

老实交代,你这介开关是MOS管,还是三极管?
这电路不是Buck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实交代,你这介开关是MOS管,还是三极管?
这电路不是Buck电路吗?

内置MOS的LED恒流驱动芯片哪,PT4115 这类。
请教一下你,则下面的尖峰要怎么消除了,我昨天花了一上午也没搞定,直接放弃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内置MOS的LED恒流驱动芯片哪,PT4115 这类。
请教一下你,则下面的尖峰要怎么消除了,我昨天花了一上午也 ...

我测了这么久,还真没看到这种结构的电源Vds上有明显的尖峰电压,还是看看你的实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测了这么久,还真没看到这种结构的电源Vds上有明显的尖峰电压,还是看看你的实物吧。 ...

我另发了一贴,补充了SCH和PCB,请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149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