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是BLDC电流

楼主(2021-06-17):
接到一个测试需求, 测量一个bldc电机电流.
问下,
1通常所说的bldc电流指的是给电机驱动器供电的电流,还是 电机UVW相电流.
2由于由于相电流是交变的, 这个电流指的是平均值,还是有效值,还是均方根值,还是别的?
3,我可以用万用表交流档来测吗?如果不行的话,要怎么测?

网友:
用示波器,挂到控制板的取样电阻上,看波形,没有其他好方法

网友(2022-08-08):
楼主加油,项目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