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XK819W液晶拼接板的设置软件

楼主(2021-06-17):
如题,捡了一台液晶拼接屏单元,想当成普通显示器使用吗,但是屏幕被设置成了大屏模式,接入HDMI信号只显示整个画面的一小部分。看说明书可以用设置软件恢复,不知道有没有坛友搞过这个?
板子的图片和屏幕生产厂家如下图

网友A:
扣电池试试,看看能不能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扣电池试试,看看能不能恢复出厂设置

扣过了,没效果,那个是RTC电池,参数应该是保存flas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