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改装,使用馈线改造天线,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21-06-17):
路由器穿墙能力还不错,室内虽然有地方信号差,但是勉强能用
但是室外信号就不行了,
想改装下路由器,通过SMA馈线,把路由器的一根天线放到室外,这种方案是否可行,有人这么试过么?

欢迎大家分享下SMA馈线的使用经验

网友A:
考虑下电缆带来的损耗和穿墙损耗那个大,正常来看的话穿墙是会大很多,但是万一电缆太差插损很大呢:)

网友:
RG58便宜又大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考虑下电缆带来的损耗和穿墙损耗那个大,正常来看的话穿墙是会大很多,但是万一电缆太差插损很大呢:) ...

RG58衰减是25dB/30m,5米衰减4.2dB,墙外挂个14dB平板天线就补回来了。

网友C:
拉根网线加个AP不香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G58衰减是25dB/30m,5米衰减4.2dB,墙外挂个14dB平板天线就补回来了。

这个线号在2.4G才0.8dB/m啊,是不是有点虚标呢,我用的大拇指粗的-9的的线材都0.2-0.3一米了,而且还是在1G频率时候,价格高的吓人,100多块钱一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号在2.4G才0.8dB/m啊,是不是有点虚标呢,我用的大拇指粗的-9的的线材都0.2-0.3一米了,而且还是在 ...

国外厂家给出的规格书一般都在0.8~1dB/m @ 2.4G的样子,国产线虚不虚就没条件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号在2.4G才0.8dB/m啊,是不是有点虚标呢,我用的大拇指粗的-9的的线材都0.2-0.3一米了,而且还是在 ...

db衰减,你用什么工具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G58衰减是25dB/30m,5米衰减4.2dB,墙外挂个14dB平板天线就补回来了。

RG58,圣大佬,你这是自己制作馈线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RG58,圣大佬,你这是自己制作馈线么

买的八木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拉根网线加个AP不香么?

我也觉得,能简单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db衰减,你用什么工具测的?

网络分析仪呗,此网络非彼网络:)

网友D:
买几个MESH路由器,便宜的几十一个,贵的几百上千一个,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分析仪呗,此网络非彼网络:)

手机上装个app,显示信号强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几个MESH路由器,便宜的几十一个,贵的几百上千一个,更方便

MESH路由器,?
你指的是中继路由么?自己搞多级中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机上装个app,显示信号强度么

我就怕你这样理解,所以还专门强调了:)
这样吧,你当它是一个示波器吧,一种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怕你这样理解,所以还专门强调了:)
这样吧,你当它是一个示波器吧,一种仪器 ...

可以放个图上来么?
你说的这种检测器要多少钱一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放个图上来么?
你说的这种检测器要多少钱一个呢

一台网络分析仪的价格,可以买一辆不错的小汽车了。

网友C:
你都知道能用馈线引出天线,据然不懂mesh不懂AP不懂中继? 你几乎是选了一条最不好实现的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知道能用馈线引出天线,据然不懂mesh不懂AP不懂中继? 你几乎是选了一条最不好实现的路 ...

搞过中继啊,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过中继啊,效果不好

直接拉一根网线过去加个AP肯定行。如果这个不行,延长天线更没效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过中继啊,效果不好

加个路由器在外面,从主路由LAN口拉网线过去也接到LAN口,副路由DHCP关掉,WiFi名称密码设成跟主路由一样,频道可以错开,这样手机会自动连信号强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放个图上来么?
你说的这种检测器要多少钱一个呢

我现在这个简易的,不带显示和操作,相当于虚拟仪器一类的好像就是6万多,普通桌面式的就是2、30万吧一般

网友E:
问题是路由器你有几个天线,会不会天线接出去了然后室内信号不好了,或者都信号不好了。天线是配合使用的,可能发射与接收不公用天线。一发一收,你这么做路由器会不会懵逼了,直接1+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路由器你有几个天线,会不会天线接出去了然后室内信号不好了,或者都信号不好了。天线是配合使用的, ...

天线好像都是可以单独完成收发的,使用馈线改变某个天线的位置后,路由器是不是会调整天线的配合方式

网友:
寻找隐秘的维度数学纪录片里面讲到用分形数学做的天线很小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八木天线。

这个是电视广播天线,不是wifi天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路由器你有几个天线,会不会天线接出去了然后室内信号不好了,或者都信号不好了。天线是配合使用的, ...

发射与接收不公用天线?这种情况常见么?

如果一根天线断了,这种路由器不会自动调整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电视广播天线,不是wifi天线啊

电视和WiFi天线只是频率不同而已啊,八木又不是做不到2.4GHz。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与接收不公用天线?这种情况常见么?

如果一根天线断了,这种路由器不会自动调整么  ...

低端路由常见,例如1T2R表示1根发射天线2根接收天线,2T2R表示两根都可以做收发,高端的都去到8T8R了。

不过带RP-SMA座可换天线的一般都不会是太低端的路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和WiFi天线只是频率不同而已啊,八木又不是做不到2.4GHz。

圣大佬,你的天线这么牛x,wifi信号可以发射到多少米外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圣大佬,你的天线这么牛x,wifi信号可以发射到多少米外呢

不远,200多米的网桥,中间几棵六七层楼高的大树阻隔,一边是18单元八木,另一边是14dB平板,都是普通100mW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远,200多米的网桥,中间几棵六七层楼高的大树阻隔,一边是18单元八木,另一边是14dB平板,都是普通100 ...

长距离网桥用定向天线合适的,非长距离拐弯抹角+穿墙,定向天线效果怕是不佳,全向天线好像找不到18db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距离网桥用定向天线合适的,非长距离拐弯抹角+穿墙,定向天线效果怕是不佳,全向天线好像找不到18db的{ ...

你觉得天线的增益哪里来的?就是将能量集中在小范围获得的呀。全向天线是通过压缩上下波瓣角度,增益一般只有6~8dB。

其实14dB平板天线的水平波瓣角度都有八九十度,做单向扇形覆盖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