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UC980的Linux上休眠唤醒的问题,谢谢。

楼主(2021-06-18):
1、nuc980的Linux上,通过设置rtc 的alarm时间来唤醒系统。
2、通过echo mem > /sys/power/state 命令来休眠。
3、每次设置完rtc的alarm时间后,调用echo mem > /sys/power/state 命令,进入休眠,等待alarm时间到了之后,唤醒系统。
4、现在遇到的问题运行一段时间后,随机:设置alarm时间会失败
具体如下:
retval = ioctl(fd, RTC_ALM_SET, &rtc_tm);
              printf("ioctl=%d\n",retval);
              if (retval <0) {
                printf("ioctl RTC_ALM_SET  faild!!!\n");
                close(fd);
                exit(0);
            }
追踪打印:
ioctl=-1
ioctl RTC_ALM_SET faild!!!

******** RTC Test Demo ***********
Test second alarm(hour,min,sec)..

Select :
read current time is: 2005-01-01 06:59:32

ioctl=0
read current alarm time is: 2005-01-01 06:59:42

Waiting 10 seconds for alarm...

PM: Syncing filesystems ... done.
Freezing user space processes ... (elapsed 0.001 seconds) done.
Freezing remaining freezable tasks ... (elapsed 0.001 seconds) done.
Suspending console(s) (use no_console_suspend to debug)
PM: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33.783 msecs
PM: late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3.491 msecs
PM: noirq suspend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3.466 msecs
Wake up source: 00000000 00000080
PM: noirq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2.716 msecs
PM: early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2.908 msecs
PM: resume of devices complete after 63.083 msecs
Restarting tasks ...

Alarm interrupt come on,the func running!
done.
Test second alarm(hour,min,sec) test OK!

******** RTC Test Demo ***********
Test second alarm(hour,min,sec)..

Select :
read current time is: 2005-01-01 06:59:50

ioctl=-1
ioctl RTC_ALM_SET faild!!!
PM: Syncing filesystems ... done.
Freezing user space processes ... (elapsed 0.001 seconds) done.
Freezing remaining freezable tasks ... (elapsed 0.001 seconds) done.
Suspending console(s) (use no_console_suspend to debug)

不知道啥问题,哪位兄弟在这个平台上玩过这个功能,给指点下。

我问了新塘的技术支持工程师,还没回复。

网友A:
这输入这个命令直接提示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输入这个命令直接提示错误,是什么原因

输入命令没有提示错误啊,是设置rtc时间,程序打印有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命令没有提示错误啊,是设置rtc时间,程序打印有错误。

我是说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我的

你内核里面没开启那个功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内核里面没开启那个功能吧

要开启哪个功能,我感觉是开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开启哪个功能,我感觉是开启的

你在bsp手册里面搜这个 echo mem > /sys/power/state,按说明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开启哪个功能,我感觉是开启的

Power management options --->
  • Suspend to RAM and standby

    我查了下,内核里面这个要打开。
  • 出0入4汤圆

网友B:
    没弄过,不过这个看不出来什么东西,如果你可以改程序的话,可以增加一行perror,打印一下全局errono,根据这个错误代码去内核源码里找一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弄过,不过这个看不出来什么东西,如果你可以改程序的话,可以增加一行perror,打印一下全局errono,根据 ...

    我正在内核驱动里面加打印看看。

楼主:
    一路追,内核驱动在这里随机失败。。。还得继续追下去。。。

楼主:
    这里超时了。。。

网友C:
    lz不是搞硬件?这也是硬件工程师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不是搞硬件?这也是硬件工程师的活?

    软件说这个是系统的事情,和软件没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软件说这个是系统的事情,和软件没关系。

    你们的软件部门只把ARM当作PC来用,连OS和bsp都不管?这种软件开发部门还真是无能!是不是工资还比搞系统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的软件部门只把ARM当作PC来用,连OS和bsp都不管?这种软件开发部门还真是无能!是不是工资还比搞系统 ...

    哎,有啥办法呢。

楼主:
    结贴,搞好了。
    setup_alarm(fd, 5, alarm_func);
    printf("1234567890\n");
    sleep(5);

    设置完闹钟后,睡一会就好了,两次设置闹钟时间,要有间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贴,搞好了。
    setup_alarm(fd, 5, alarm_func);
    printf("1234567890\n");

    楼主你好,根据你在一楼的描述,我理解的是先使用ioctl设定闹钟,然后紧接着通过echo mem > /sys/power/state 命令,进入休眠。然后被唤醒之后传输数据,然后再次设定闹钟后休眠...循环。
    现在你使用了setup_alarm函数,我看了一下官方demo的源码,这里面是设定了闹钟之后,启用中断,然后开始阻塞读rtc,到了时间之后再执行alarm_func,这个过程中没有看到进入休眠的指令啊,你是修改了demo的源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根据你在一楼的描述,我理解的是先使用ioctl设定闹钟,然后紧接着通过echo mem > /sys/power/s ...

    我是两个进程,A进程设置好闹钟后,启动B进程,B进程里面运行业务程序,业务程序跑完了,调用休眠指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两个进程,A进程设置好闹钟后,启动B进程,B进程里面运行业务程序,业务程序跑完了,调用休眠指令。 ...

    上面的代码是我看到的官方demo中的setup_alarm的定义,其中在@1处设定了闹钟之后,@2处的代码是会一直阻塞到闹钟报警的。这样的话,如果在A进程中先通过setup_alarm设定闹钟,然后启动B进程的话,启动B进程的时候闹钟已经报警过了啊。所以你是修改了setup_alarm函数?或者是在setup_alarm函数之前先启动了B进程?还是我理解的有问题?谢谢
    ps:这段代码发不上去,提示有敏感词,只能贴图片了。

楼主:
    你看看,我这个这里加的启动B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看,我这个这里加的启动B程序。

    明白了,确实跟我猜的一样,你修改了setup_alarm函数的代码。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确实跟我猜的一样,你修改了setup_alarm函数的代码。谢谢了。

    我是二把刀,我瞎试的,反正能用,哈哈。
    我从23号0点,测到现在了,暂时没问题,还在跑着。

楼主:
    2块板子 测试了17天了,正常休眠唤醒,没有死机。

网友E:
    休眠后核心板耗电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休眠后核心板耗电多少?

    最低0.2W。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说这个是系统的事情,和软件没关系。

    看以前回帖,你们软件工程师使用python开发linux下的应用。请问下,这些软件工程师对linux的系统特性要很了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以前回帖,你们软件工程师使用python开发linux下的应用。请问下,这些软件工程师对linux的系统特性要很 ...

    嵌入式的Linux,要考虑掉电  硬盘读写寿命问题,还要考虑外设响应情况,主要得熟悉硬件外设的情况,还要了解Python那些库,是怎么实现的。比如Python的写文件的库函数,是先把文件里面清空,再把要写的内容和以前里面的内容写入,遇到磁盘空间不足时,擦除后就写入不了了,那个文件就被清空了,如果对开机脚本这么操作,就会出现系统无法启动的问题。其实和用什么语言关系不大,只要看在嵌入式上的开发经验。说实话,绝大多数用Python开发的程序员,对嵌入式里面软硬件的工作原理狗屁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