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的 gtp差分信号,定义管脚的时候软件里只能定义到N 奇怪

楼主(2021-06-18):
GTP的高速信号线 软件里定义IO口 只能定义到  差分线的 N端 ,而不是P端 ,有人遇到过吗?

一开始以为画错了,后面去官网对了一下 还是这样的

网友:
我不记得可以直接操作gtp io的吧。只能定义gtpe buffer位置。你看pcie的xdc,压根就没有pin。

网友A:
可能是P/N差分对,只用定义N就行了,反正N定义了,P也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P/N差分对,只用定义N就行了,反正N定义了,P也确定了

查明原因了,代码输出经过一个缓冲器,所以不像 普通差分信号那样直接定义P就好了,连N都要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