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台式机无线网卡有人用过么?好像是用笔记本网卡改装的

楼主(2021-06-19):
无线网卡内部连接竟然使用了馈线,台式机无线网卡以前好像没这种馈线的
有人用过这种无线网卡么?耐用性,稳定性如何

网友A:
就是笔记本网卡改的。台式机这样需求太少了,不如用笔记本的外加个转接板更省事

网友:
台式机就是这样的,之前买的8265网卡板也是这样的。

网友:
一般无线网卡就是这样,就算是主板自己集成了WIFI的也大部分就是一个M2的无线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笔记本网卡改的。台式机这样需求太少了,不如用笔记本的外加个转接板更省事 ...

你用过这种改装的网卡么?稳定性怎样

网友B:
看看那批3060的矿本就知道了

网友:
笔记本好像也是很长的馈线引到显示器吧?

网友:
馈线不算长,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那批3060的矿本就知道了

矿本一台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过这种改装的网卡么?稳定性怎样

正常的给台式机的wifi网卡就是这样做的啊,本质上是个笔记本网卡。
现在台式机市场越来越小了,大家都这么做。我也见过给台式机的pcie接口的ssd用笔记本M2接口的ssd加转接板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