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米通信距离,极限32个从机 485可以达到28.8Kbps,

楼主(2021-06-19):
工业现场应用,  上位机是国外某小众品牌的PLC
modbus rtu   通讯
通讯线是一般带屏蔽的双绞线
有这样运行稳定的案例吗

网友A:
这么低速率,没问题吧,有问题加信号放大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低速率,没问题吧,有问题加信号放大器

200米左右,96k,40多个节点能可靠通讯.
但是防雷,防老鼠是头痛点,后来总线穿在铝塑管中间.接地线,用胶封堵头解决.
稳定运行好多年.

楼主:
200m  40多个节点   9600做好很不错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0米左右,96k,40多个节点能可靠通讯.
但是防雷,防老鼠是头痛点,后来总线穿在铝塑管中间.接地线,用胶封堵 ...

96K还是9.6K?楼下说9.6K就不错了,请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96K还是9.6K?楼下说9.6K就不错了,请确认一下

200米左右,9.6k,40多个节点能可靠通讯.
节点能可靠通讯.   这里就可以说明96k是笔误哦

网友D:
我们产品,长 差不多 5-60米。80多个从机,9600 用了N年了。19200波特率 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产品,长 差不多 5-60米。80多个从机,9600 用了N年了。19200波特率 也没问题。 ...

80多个从机   中间有RS485中继器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80多个从机   中间有RS485中继器吧

中间没加中继器。前面有一个隔离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没加中继器。前面有一个隔离模块。

那么  485通讯芯片这里有特殊要求,包括上拉电阻 下拉电阻都是有讲究滴
可以告知用芯片的型号吗?选型时候参考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  485通讯芯片这里有特殊要求,包括上拉电阻 下拉电阻都是有讲究滴
可以告知用芯片的型号吗?选型时候 ...

芯片用MAX487,上下拉电阻看从机数量,数量多电阻就大一点,数量少电阻就小一点。终端电阻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用MAX487,上下拉电阻看从机数量,数量多电阻就大一点,数量少电阻就小一点。终端电阻不要。 ...

上下拉电阻  这个参数也要参考一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下拉电阻  这个参数也要参考一下呢

这是个固定值 啊。我们设备主机也是PLC,不过电脑USB转串口也一样。在末端我用示波器看过波形,还是比较理想的。

楼主:
上位机硬件电路规范   应用环境干净情况下  蛮好处理的
有时候  上下拉电阻选择不当  造成故障也有

网友E:
9600 1km 三级集线器 五六百个点 长期运行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9600 1km 三级集线器 五六百个点 长期运行稳定

三级集线器 是自己生产的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级集线器 是自己生产的还是?

自己做的

楼主:
集线器  坛友有一个TI的方案 电路不知道大家验证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96K还是9.6K?楼下说9.6K就不错了,请确认一下

的确,是9600波特率.这个是错误,
不好意思.

网友(2021-09-25):
115200,百来个点,线长几百米,稳定跑着。不过是用隔离的

网友:
20 多年前见手册上说,说那 32 或 256 LoadCell 能力的 485,是可以用绞线传资料近 10km 远的,也说速度是可以超过 100Kbps 以上的,然后就是介绍它们节点负载数目是可达到那 32 或 256 个的。

但是手册却没说全凑一起用时会是怎样限制?!且这 485 实际于现场应用上组的网肯定没有手册那么理想化,估计当时就那两三家原厂大厂也不敢将实际应用在手册上给说明清楚,最后工程配置完成厚发现传送的资料己乎无法使用,之后就累得跟条狗一样了。

网友F:
19200bps,500多个子设备,主机为plc,用放大器稳定运行,这种方案已实施30多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9200bps,500多个子设备,主机为plc,用放大器稳定运行,这种方案已实施30多套了 ...

500多个子设备     牛
估计中继器   或者MODBUS 集线器用了不少
数据延时不影响  或者平时很少通讯这样是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9200bps,500多个子设备,主机为plc,用放大器稳定运行,这种方案已实施30多套了 ...

用的啥芯片?最大容量只有256个?

网友:
哦,忘了说,是双口plc,呵呵

网友F:
最大容量256如果做单片机应该可以最大9bit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的啥芯片?最大容量只有256个?

这种网络肯定是用中继隔离成16个小网去组网的咯, 不会500个设备并联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大容量256如果做单片机应该可以最大9bit吧

中继加私有协议,地址为扩展成两个字节了,64个设备最大数量一组,实际几千从机的项目我们也有落地过,只是速度慢,如果速度有要求可以换485转以太的中继,上位机并发轮询或者以太中继实时上报都可以保证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