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Z70-80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1-06-19):
2019年11月购买的坛友二手电脑Z70-80(i7-5500U/8GB),最进每次开机只有风扇可转,显示器及键盘加载很慢进系统,加载到屏幕点亮的时间是随机的。一但进系统就无异常可以正常使用。
联想售后反应是显卡异常不愿意维修直接退回,拿去华强北却说是CPU问题,华强北的人鼓捣大半天也没修改,还把机子弄到完全不能进系统了。现在真的不知道是啥问题了。
此主板某宝上鲜有一样的二手,找不到更换的。不知道有没有坛支知道此主板原理图的可以来参考测试找问题?

网友:
折腾费精力,何况这种情况不好折腾。
我上一台的主力机器ThinkPadE440 i5-4210u 16g GF840M放箱底放了大半年,最近拿来开机发现自带屏幕点不亮(好像背景灯都不亮),但外接hdmi可以正常使用,估计是屏线或者屏幕高压板挂了,也懒得折腾不知道有没有坛友需要便宜出了

网友:
既然售后判断为显卡故障那就是大概率是了,估计说的是核心显卡。核心显卡不良就是处理器不良了。维修成本太高,还是双核处理器,没有维修价值,考虑换新电脑吧。

网友:
以我电工的经验,判断是复位电路故障,至于复位电路在哪,我不知道……

网友:
不值得折腾了,重新买个不带内存硬盘笔记本i3一代的也就500-600,你这个换主板也要这个价

网友:
看样子是显卡问题,估计华强北的给你加焊了一下彻底搞挂了,显卡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