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开关节点的尖峰怎么消除掉。附PCB和SCH

楼主(2021-06-20):
第一个图是 LED 驱动电路示意图,右边是它的SW与GND的波形
上升沿的尖峰我可以用并联在肖特基上的RC电路吸收掉,但是下降沿那个尖峰我摸索了半天都没搞定,
那么这个尖峰 要如何才能消除掉呢?

后面几个图是实际SCH和PCB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不用管那个尖峰!那是示波器算法产生的。你这电路设计优良(47uf mlcc,退耦完整),不会产生尖峰。

网友:
2楼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那个尖峰!那是示波器算法产生的。你这电路设计优良(47uf mlcc,退耦完整),不会产生尖峰。 ...

你这个解答有点清奇啊,示波器自己感觉这样的下降沿会产生尖峰,它就自己主动加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解答有点清奇啊,示波器自己感觉这样的下降沿会产生尖峰,它就自己主动加上? ...

那是插值算法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插值算法的问题。

你想说的是吉布斯现象吧,但是这个不是

网友:
不如帖上测试的setup和实际示波器波形?

网友:
下降沿振铃是因为IC内部开关管以及其PCB GND走线寄生电感导致,C18 R6交换位置,GND完全铺铜不要热风焊盘应该能优化下。也可以加RC在C18 GND与SW间吸收振铃。

网友:
先把二极管换个小一点的试试…

网友:
振铃 哪怕是方波 接的普通芯片都会产生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插值算法的问题。

还真的如你所说,
之前在公司一直用60M 示波器测,出来这样的波形

后来改用100M 和300M 测出来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同时又发现新问题,10ns 时为什么中间又有尖峰了,真是学的越多问题越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真的如你所说,
之前在公司一直用60M 示波器测,出来这样的波形

示波器通常是fft然后插值显示,所以sin/cos模拟方波本来就会有边沿,而且越陡振铃越大。此外,示波器表笔那个地线的圈也有锅的。还有一是示波器表笔补偿。也就是说,目前人类的技术只能做到看到,至于看到的是不是绝对真实很难。如果你测正弦波,你会发现所有示波器几乎都很完美。

那个坑应该是示波器本身的锅。可能是算法问题。要不然就是配置没调好,你autoset一下看看。

网友B:
你找个模拟示波器看下不就得了,看波形细节有时候还得靠模拟示波器

网友:
我来解释下为什么要用感觉很古老的模拟示波器来看这个细节,因为数字示波器在x轴上是离散的,受限于带宽和采样率的问题,所以在某些非常小的波形细节方面(或者说波形细节方面对采样率带宽等要求已经超出了数字示波器可靠测量的范围)数字示波器没有办法正确还原,除非无限提高示波器的指标直到可以正确还原为止,但这个代价就是需要购买足够好的示波器,一般都会有高昂的费用。但是模拟示波器不一样,可以等效看成在x轴上模拟示波器的分辨率是接近无穷大,只要y轴的分辨率够了,就可以正确还原信号的细节。  然后就出现了现在中高档的模数混合型示波器的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个模拟示波器看下不就得了,看波形细节有时候还得靠模拟示波器 ...

哪有那么多示波器哦,之前的模拟示波器都丢了,太笨重了,占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通常是fft然后插值显示,所以sin/cos模拟方波本来就会有边沿,而且越陡振铃越大。此外,示波器表笔 ...

学习了

网友:
高手一席话胜读十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