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机械硬盘,非叠瓦盘,哪种性价比最高?

楼主(2021-06-20):
读写频繁,对速度要求不高,机械盘可靠性应该比固态盘要好一些
但是现在叠瓦盘横行,怎么买到性价比高,靠谱的笔记本机械硬盘呢?

有哪些笔记本机械硬盘性价比高,并且不是叠瓦盘呢

网友A:
西部数据(WD)蓝盘 500G SATA6Gb/s 5400转16M 笔记本硬盘(WD5000LPCX)
我之前买的,作为移动硬盘用得

网友:
ST2000LM0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部数据(WD)蓝盘 500G SATA6Gb/s 5400转16M 笔记本硬盘(WD5000LPCX)
我之前买的,作为移动硬盘用得 ...

我用做系统盘的,1t笔记本机械盘没有非叠瓦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做系统盘的,1t笔记本机械盘没有非叠瓦盘么?

没有,2.5寸得都没有

网友B:
2.5寸的已经全军覆没了,3.5寸的1T一下的还有几款。

网友:
1tb nvme才不过区区700元,够你用到电脑退休。。

如果你每天都用,rp不是差到极点,放心好了,只要pcb不过度弯折(可以手动加背板固定),tlc也非常可靠。

网友C:
700 nvme  啥型号?

楼主:
你这个是台式机,我说的是笔记本硬盘

网友D:
上三星的ssd吧,散热没问题的话,还是很稳定的。 hgst的机械的质量很不错,可惜价格太高,被收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三星的ssd吧,散热没问题的话,还是很稳定的。 hgst的机械的质量很不错,可惜价格太高,被收购了。 ...

之前一直认西数的,西数硬盘的质量不是比日立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台式机,我说的是笔记本硬盘

我现在笔记本用的就是这个型号

网友:
我买日立的,还行

网友:
这次618我买了西数的企业级硬盘,叫做金盘,具体效果有待测试

网友:
具体参看:

https://zhuanlan.zhihu.com/p/191750122

2.5寸硬盘

西部数据

黑盘

WD5000LPLX 500g 2.5 PMR
WD10SPSX 1tb 2.5 (这个盘是CMR SMR混合,性能不如纯pmr)
监控硬盘

WD10JFCX 1tb 2.5 PMR 5400RPM
WD10JUCT 1tb 2.5 PMR

东芝

MQ01ABF050 500gb 2.5 pmr 5400RPM
MQ01ABD100 1tb 16mb缓存版(京东没有,去淘宝找,有概率翻车)
MQ03AB200 2tb (注意这个盘15mm厚,一般笔记本硬盘9.5mm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一直认西数的,西数硬盘的质量不是比日立好么

应该是日立的好些,可以去找找资料。   不过是真的贵。

网友E:
注意下:北京皓铭中科的东芝盘不是新的,买过一次,用恢复软件扫出来一堆东西

网友F:
WD10S21X,1TB 西数混合固态,闲鱼2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0 nvme  啥型号?

恺侠rc10,西数sn550

楼主:
引用 网友F:
WD10S21X,1TB 西数混合固态,闲鱼200左右。

混合固态,机械部分多大,固态部分多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混合固态,机械部分多大,固态部分多大?

机械盘还是1T,固态8g是用来做加速缓存的。
平时不用管管它,当普通机械盘用就是,但常开的软件会越用越快,体验会比纯机械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械盘还是1T,固态8g是用来做加速缓存的。
平时不用管管它,当普通机械盘用就是,但常开的软件会越用越 ...

类似之前笔记本电脑开机加速的Turbo芯片?

可以把加速缓存关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WD10S21X,1TB 西数混合固态,闲鱼200左右。

新出的混合盘是不是很少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新出的混合盘是不是很少了

不清楚哦,感兴趣就去调查一下。不过现在SSD也够便宜了,机械盘怕磕碰、速度慢,不适合日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0 nvme  啥型号?

铠侠,就是东芝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清楚哦,感兴趣就去调查一下。不过现在SSD也够便宜了,机械盘怕磕碰、速度慢,不适合日常使用 ...

你的笔记本装了几块硬盘,SSD容量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清楚哦,感兴趣就去调查一下。不过现在SSD也够便宜了,机械盘怕磕碰、速度慢,不适合日常使用 ...

机械盘除了速度慢点,可靠性还是优于SSD的?

楼主:
这个盘某宝上基本都是翻新货?

网友G:
质量好的日立,后来叫HGST,可惜都被收购了。我收藏了几块320G,500G的自用,最长的用了十几年没挂,正常使用,尽管都听到坏道声卡拉卡拉的。

现在2.5的全是叠瓦,凑合用用了。尽量多备份吧。还好之前买了两个东芝2T 3.5寸的,好像不是叠瓦,用在NAS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质量好的日立,后来叫HGST,可惜都被收购了。我收藏了几块320G,500G的自用,最长的用了十几年没挂,正常使 ...

320G的盘是不是有点小了,稍微多放点东西,就不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寸的已经全军覆没了,3.5寸的1T一下的还有几款。

新出的2.5寸机械硬盘都是叠瓦盘,没有例外么

网友H:
HGST/日立 HTS721010A9E630 1T笔记本硬盘1TB2.5寸 7200/32
这个是CMR的

楼主(2021-08-11):
引用 网友H:
HGST/日立 HTS721010A9E630 1T笔记本硬盘1TB2.5寸 7200/32
这个是CMR的

这些盘是不是都二手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下:北京皓铭中科的东芝盘不是新的,买过一次,用恢复软件扫出来一堆东西 ...

你用的什么恢复软件啊

想当年我收集了7、8个恢复软件,然后硬盘摔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恢复软件啊

想当年我收集了7、8个恢复软件,然后硬盘摔坏了  ...

发给你了

楼主:
disk genius我也有

这个是找回分区,如果多次格式化重新分区后,得用其他软件恢复吧
你还有其他高大上的数据恢复软件么?

记得以前有一个名称包含Rescue的数据恢复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disk genius我也有

这个是找回分区,如果多次格式化重新分区后,得用其他软件恢复吧

数据恢复软件,网上一搜一大把,知乎上有个介绍可参考,https://zhuanlan.zhihu.com/p/90853285。话说我十多年前找的r-studio,在win7系统下现在还可用,前几天还帮别人恢复了数据。另外,很多自制的pe系统也都集成了数据恢复软件,如usbos等,自己用u盘做个启动盘用起来也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disk genius我也有

这个是找回分区,如果多次格式化重新分区后,得用其他软件恢复吧

那我不记得了,我记得拿到手盘应该是没有被分区,然后我就直接挂这个软件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