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张pcb截图,请问是什么软件画的?看起来透明又清晰

楼主(2021-06-20):
看别人用ad画的图纸,就算是设置为层间透明,好像也不如这个图一样看透每一层,而且好像每一层画在玻璃上叠加起来一样。但是看图上的网络标号,又有点像ad的风格。难道是ad没设置好的原因吗?

网友:
应该就是AD,只是顶层可能没显示,或者改成其它颜色了。

网友:
可以设置的吧

网友:
这不就是AD吗? 调一下层颜色,显示,网格啥的就行了

网友:
top层改成绿色了

网友:
ad可以设置网络颜色吗?

楼主:
好像还是我顶楼发的那图的配色舒服一点

网友:
改下层网络颜色和透明度就行了,新版的AD显示色彩细腻了许多

网友A:
反正我用的kicad,楼不会是给ad钓鱼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用的kicad,楼不会是给ad钓鱼的吧

这几天 AD 的帖子集中出现就很可疑 。

网友:
这就是AD,有一条线高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用的kicad,楼不会是给ad钓鱼的吧

想多了,我这个也是网上看到的图,觉得比ad漂亮,找寻对应的软件?

网友(2022-06-19):
看着应该是ad,按L设置一下,试一下,显示样式之类的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