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ore E1001BT的蓝牙耳机,连接成功后,为何音频不能自动连接?

楼主(2021-06-21):
先看锤子的蓝牙耳机,连接成功,会显示通话和音频连接成功:

1more E1001BT蓝牙耳机连接成功后,只显示通话连接成功。:

必须手工点击音频选项,才能连接好音频。

如何解决?

网友:
A2DP profile没有建立
1.删除重新连接
2.连接其他设备看是否有此问题
3.确定是兼容性问题,可以固件升级看一下

网友A:
你打开音乐播放器后音频会变成连接吗?

我手上有个CSR8675的蓝牙模块,只是在蓝牙界面连接时只会建立连接,当打开播放器开始播放音乐后,才会建立A2DP音频通道连接,这个可能各个蓝牙模块固件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音乐播放器后音频会变成连接吗?

我手上有个CSR8675的蓝牙模块,只是在蓝牙界面连接时只会建立连接 ...

打开音乐播放器后音频不会变成连接吗。所以我才觉得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开音乐播放器后音频不会变成连接吗。所以我才觉得麻烦。

打开音乐器点击播放,声音不能从蓝牙耳机出来吗?
有些蓝牙手机或蓝牙模块会在收到请求的时候才会去建立音频通道连接。通话和音乐音频的profile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音乐器点击播放,声音不能从蓝牙耳机出来吗?
有些蓝牙手机或蓝牙模块会在收到请求的时候才会去建立 ...

是的,声音从手机喇叭出来。

网友:
这就比较奇怪了。正常来说你手动打开后是会保存的,实在不行重启大法,断开蓝牙耳机,重启手机,蓝牙耳机长按开机键恢复到默认重新配对 。

楼主:
我删除配对,重新配对。

现在好像可以了。再观察看看。

网友B:
我的也可以,不过也是配对了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可以,不过也是配对了两次

你也是我这个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也是我这个型号?

对,也是在你那个卖家那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也是在你那个卖家那里买的

音质明显比锤子的好。

做工也比锤子高几个档次。

我最恨锤子那个Type-C的盖子,指甲扣不开,每次使用工具才能撬开,设计人员吃屎去!

网友:
锤子那个耳机我也有,收到万魔后,就丢给我老婆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