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14锐龙版 和dell latitude 5511 i7标压怎么选

楼主(2021-06-21):
thinkpad T14锐龙版  锐龙R7 PRO 4750U 低压cpu 8核16线程。相中了T系列口碑,一直用的挺好,扩展坞啥的现在也没有了。
和dell latitude 5511 i7标压 i7-10850h 标压,10代 6核12线程 。价格贵1k左右。
有点犹豫不知道怎么选了

网友A:
我用过dell latitude系列的5491,就那个散热,根本压不住intel cpu的发热,全速的时候必然降频。
如果想释放intel cpu的性能,你需要考虑选择precision系列15寸以上的机型。

amd 的cpu还没用过,没法评价。

网友B:
锐龙要看运气和耐心。
这段时间买了2个笔记本,一个是神舟的,INTEL I5-10200 处理器,用来挖矿的,24小时工作没什么问题。
另一个是锐龙的Thinkbook 14, R5-5600U,容易蓝屏,听坛友说显卡驱动问题,用AMD的工具更新了CPU和显卡驱动,不蓝屏了,但是又偶尔弹出“AMD驱动超时***”。
用电脑20几年了,也算懂挺多的了,能去不断试验折腾排错,但是也觉得提心吊胆,电脑只是生产力工具,别搞得它在折腾用户。
过几天还要送晚辈一个笔记本,肯定选INTEL了,省心才是好的选择。

网友:
刚换了小新pro 5800H 还是标压的爽 原来是小米pro i7-8550U 编译代码速度快了不止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锐龙要看运气和耐心。
这段时间买了2个笔记本,一个是神舟的,INTEL I5-10200 处理器,用来挖矿的,24小时 ...

同感,之前用联想拯救者4800H,总觉得时不时卡顿下;换了蓝天魔鬼鱼10870H,就流畅了~~~

网友C:
联想拯救者 intel的cpu 用着还凑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联想拯救者 intel的cpu 用着还凑活

数码界三大谎言:
1、安卓比苹果好用了
2、AMD比INTEL好了
3、A卡比N卡好了。。。

哈哈,可能个别情况的确超了,总体还是杀不过的~~~

网友:
Suface Laptop4 AMD版,并没有感觉到上面各位说的稳定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码界三大谎言:
1、安卓比苹果好用了
2、AMD比INTEL好了

如果只是看网页,聊天,看视频,打游戏,那苹果完全够用,而且比安卓简单好用,但想干点正事,苹果干什么都很难,比如把照片视频存到NAS里,从NAS里恢复照片视频,通过无线打印机打印图片时,想转个方向,或调一下图片尺寸和位置,微信发的Word文档,编辑过之后发到工作用的软件里,非常难用,有些不借助电脑很难搞定。和非苹果系统的设备配合使用几乎不太可能,比如给车机U盘里下几首歌,或移动文件夹里的歌。
苹果手机做一些专业点的事,比安卓麻烦且难度高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锐龙要看运气和耐心。
这段时间买了2个笔记本,一个是神舟的,INTEL I5-10200 处理器,用来挖矿的,24小时 ...

a的驱动确实非常烂,另外win10也稀烂,你是不是系统更新之后就不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a的驱动确实非常烂,另外win10也稀烂,你是不是系统更新之后就不稳了?

联想笔记本买来的win10版本是20h2,就会蓝屏,后来更新到21H?,还是蓝屏。不过大多都是关机或者重启时候发生的。用amd的工具更新驱动后,蓝屏的几率就小了很多,不过也蓝过。

网友F:
10代英特尔6核还想打8核锐龙??在犹豫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dell latitude系列的5491,就那个散热,根本压不住intel cpu的发热,全速的时候必然降频。
如果想释 ...

Precision 是好,价格贵好几千啊。
目前latitude  i7 10850h  6核12线程 标压。16g 256固态+1t 机械硬盘 独显,大概9000以内。

t14 r7 4750u 16g 1t 固态 独显 也就 7000,8核16线程低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代英特尔6核还想打8核锐龙??在犹豫什么呢。

多核 amd只是略强,但是性价比确实高。
t14的 锐龙 pro 4750u是低压15w,8核16线程。最大主频4.小几G。怕不稳定,要么thinkpad或者dell工作站笔记本都是intel 的。
i7 10850h是标压,45w  6核12线程,睿频可以5.1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笔记本买来的win10版本是20h2,就会蓝屏,后来更新到21H?,还是蓝屏。不过大多都是关机或者重启时候 ...

换成ltsc 1909试试吧。20及以后确实非常多的各种破毛病,没办法,阿三彻底把m$玩烂了。我的所有win10系列的全都是物理删除自动更新服务物理屏蔽更新,从来没掉过1分钟链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核 amd只是略强,但是性价比确实高。
t14的 锐龙 pro 4750u是低压15w,8核16线程。最大主频4.小几G。怕 ...

散热跟不上参数再高也就三秒,最好看看评测看烤机频率能稳定在多少再做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想笔记本买来的win10版本是20h2,就会蓝屏,后来更新到21H?,还是蓝屏。不过大多都是关机或者重启时候 ...

看来amd还是不够稳定。 上大学第一台电脑是amd,这么多年还是主打性价比

网友:
闭眼选AMD就对了。。。。
我们现在全公司基本全换AMD了
便宜的2600,2700,主流3700/3800,高性能的3900,是真香。
笔记本的话,最近买了五六台小新AIR14/AIR15,都是5500U/5600U,还有一台4800H(拯救者去年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amd还是不够稳定。 上大学第一台电脑是amd,这么多年还是主打性价比

只能说一言不合就蓝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ecision 是好,价格贵好几千啊。
目前latitude  i7 10850h  6核12线程 标压。16g 256固态+1t 机械硬盘  ...

latitude那套模具,完全压不住6核心的cpu。
所以6核心12线程只是数据好看而已,我现在在用的是precision7540,cpu是9850H的,也是一款6核心12线程的cpu。
全核长期运行可以保证在4.0g左右,性能释放还是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titude那套模具,完全压不住6核心的cpu。
所以6核心12线程只是数据好看而已,我现在在用的是precision7 ...

我还是决定5511了,9000的价位,precision拿不下来。日常工作,6核12线程满负载是少数时间。amd 不能够完全放心。之前一直用t系列小黑,这回换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是决定5511了,9000的价位,precision拿不下来。日常工作,6核12线程满负载是少数时间。amd 不能够完 ...

这台dell的笔记本我用了差不多一年了,稳定性是可以的。
中间出现过待机重启的问题,dell客服也没解决,win10更新了几个版本以后,自己好了。
只能认为是bug10的问题。

如果买dell的笔记本,建议没事不要更新bios,我喜欢更新bios,搞死了好几次。
不过我这台笔记本好像是双bios的,死了一个,另一个还能恢复。

dell bios的稳定性不敢恭维。我用latitude的时候,也搞死过一次,直接售后了。

你最好上网去找找你要买的笔记本的拆解图,双风扇的话,一般问题不大,如果是单风扇,建议还是慎重考虑,压不住的。
顶多3秒真男人。

网友:
X13 锐龙R5 用了半年,暂时没有遇到问题,就是硬盘小的。当然,也就画画PCB,写写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dell的笔记本我用了差不多一年了,稳定性是可以的。
中间出现过待机重启的问题,dell客服也没解决,w ...

应该是双热管吧 。

网友:
现在w11对tpm有要求,以后买电脑记得看看有没有tpm2.0模块。

网友:
dell干不过thinkpa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一言不合就蓝屏

蓝屏不一定是CPU的锅,各种外设驱动都有可能的。

网友:
HP战99,R4800H,很舒服。

网友:
我用的T14瑞龙,还可以吧,没有觉得哪里好,也没有觉得哪里不好,可以干活

网友:
dell 垃圾  用thinkpad

网友:
有一条是很重要的,叫买回来的机器,然后关闭更新关闭更新关闭更新关闭更新关闭更新关闭更新关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