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和DRV8870驱动直流电机时电流较小

楼主(2021-06-21):
如题,采用STM32和DRV8870驱动直流电机,我看8870的手册说是可以达到3.6A的峰值电流,但是实际使用中,即使把电机堵转,电流也不超过1A。
8870的Rsense电阻为0。
现在的需求是需要电机输出较大的扭矩,但是电流到不了,扭矩自然也就达不到。换成BTN7971的驱动桥可以达到3A以上的电流,扭矩也就上来了。但是7971现在太贵了。
请各位用过的大神指点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A:
Rsense是采样电阻,电流控制全靠这个,0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ense是采样电阻,电流控制全靠这个,0不行吧

我看手册里面写的,如果不限制电流大小,就把Rsense引脚直接接地,我就用了0欧姆电阻接地。

网友:
芯片内阻都不是一个级别的,电流不够要看你电源是多少的了

网友:
DRV8870有恒流功能,测量电机电流,电源电流跟电机电流不一样。

网友B:
峰值,不是平均值,另外采样电阻为0时,当电流超过3.7A就进入了打隔模式,会暂停5ms,具体你看手册,要看清楚,最近也在用这款芯片,效果还可以,就是电流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峰值,不是平均值,另外采样电阻为0时,当电流超过3.7A就进入了打隔模式,会暂停5ms,具体你看手册,要看清 ...

我一直在检测电流,现在的关键是到不了3.6A。

网友:
啥数据都没有要别人怎么解答?电源电压,内阻,电机绕组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在检测电流,现在的关键是到不了3.6A。

是示波器测量的么?
如果单片机可能不准,
采样电阻的不能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示波器测量的么?
如果单片机可能不准,
采样电阻的不能省

保险丝,2A的,一直不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险丝,2A的,一直不烧

峰值3.6A,2A保险丝是烧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