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下Artix7可用的配置芯片,试了好几款都不行

楼主(2021-06-21):
主控是XC7A75T,刚开始我随便选了一款32Mbit的spi flash,在线烧录报错
后来我买了vivado软件里有的IS25LP032D,心想这下应该没问题了,但烧录时还是报相同错误
关键是,我用编程器,直接把bin文件写到配置芯片里,也工作不了
我是在一个开发板上试的,开发板上的型号是MT25QL128,用这个就没问题
应该不会容量问题吧,看资料,XC7A75T用32Mbit的配置芯片是足够的,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问题吧,非常感谢

网友A:
spi部分原理图发上来。另外直接烧bin必须用bitgen直接生成的bin(勾选bin),否则有高低位顺序的问题。再有,检查spi电压和bank 电压对不对。3.3和1.8不能混用。

网友:
x家的fpga不清楚,a家的stratix iv我记得sclk有40MHz且边沿很快,信号完整性问题需要考虑,比如源端匹配,不跨分割。给别人解决过复用配置芯片菊花链拓扑,stub过长出现配置失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部分原理图发上来。另外直接烧bin必须用bitgen直接生成的bin(勾选bin),否则有高低位顺序的问题。再有 ...

原理图如下,bin文件就是直接用bit gen 生成的,所有相关bank的电压都是3.3V,没有1.8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如下,bin文件就是直接用bit gen 生成的,所有相关bank的电压都是3.3V,没有1.8V

你接成qspi必须要给wp和hold拉高,或者pudcb拉低确保wp和hold是高电平。否则不能工作。我只用1bit模式,不存在这类问题。另外启动配置里也要选对位宽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成qspi必须要给wp和hold拉高,或者pudcb拉低确保wp和hold是高电平。否则不能工作。我只用1bit模式, ...

谢谢大神指点,我验证了,确实是因为没加上拉电阻导致的不正常

另外再向您请教一下,如果用外部编程器对配置芯片编程
这样的话是随便一个SPI flash就能启动,还是也要挑支持的型号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我验证了,确实是因为没加上拉电阻导致的不正常

另外再向您请教一下,如果用外部编程器对 ...

随便,只有vivado挑芯片,这纯粹是xilinx的问题(不想支持那么多器件),因为市场上的spi器件实在是太多了,数不过来。但是基础spi指令所有器件都支持,因此自己写个下载模块就可以在线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只有vivado挑芯片,这纯粹是xilinx的问题(不想支持那么多器件),因为市场上的spi器件实在是太多 ...

再向您请教一下
我现在使用了spix1模式,时钟频率选的50M,bank13的电压用的2.5V
大多数情况都是能上电正常启动的,但偶尔会出现启动不了的情况,
配置失败时看波形就是,主芯片一直在发时钟读flash,flash也有输出数据,但就是启动不了
你觉得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只有vivado挑芯片,这纯粹是xilinx的问题(不想支持那么多器件),因为市场上的spi器件实在是太多 ...

是否是因为主芯片只用了Normal Read来配置?
我看到这颗flash的Normal Read手册写的刚好是50M,我先改低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是因为主芯片只用了Normal Read来配置?
我看到这颗flash的Normal Read手册写的刚好是50M,我先改低 ...

频率太高了。往下降。不要超过33mhz,除非你线很短且没有stub且sck良好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太高了。往下降。不要超过33mhz,除非你线很短且没有stub且sck良好隔离。 ...

我验证了,确实是这个问题,降频后,启动就稳定了。50M时,x1偶尔启动失败,x4直接不启动,我降到了26M,x1 x4都可以稳定启动

再次感谢!

网友:
最近也画了一个XC7Z020,希望启动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