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stm32f2xx如何禁用JTAG启用SWD,因用到SPI3

楼主(2021-06-21):
如题<stm32f2xx如何禁用JTAG启用SWD,因用到SPI3> SPI3用到了JTAG管脚,运行发现脉冲信号 只发送一部分,怀疑JTAG未关闭原因导致的

问题已解决, GPIO_PinAFConfig(GPIOB ,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SPI3);配置完就ok了
是我逻辑分析仪用的软件不合适导致 采样率没那么高造成部分波形看不到,

SPI3初始化

void SPI3_Init(void){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 ( RCC_APB1Periph_SPI3,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_( GPIOB | GPIOG,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acCH376_SPI_CS_PIN;
        GPIO_Init(macCH376_SPI_C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macCH376_SPI_CS_DISABLE();//Chip Select high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 ,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SPI3);//连接复用引脚
          GPIO_PinAFConfig(GPIOB ,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SPI3);//连接复用引脚
          GPIO_PinAFConfig(GPIOB ,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SPI3);//连接复用引脚

        // SPI1 configuration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全双工通讯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主机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数据位为8位
        /*模式4*/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时钟极性为高电平,即空闲状态下SCLK为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时钟相位为第1个边沿取信号,即上升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为软件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时钟为主频的4分频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高位在前发送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奇偶校验
        SPI_Init(macCH376_SPIx ,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
        SPI_Cmd(macCH376_SPIx , ENABLE);
}

网友A:
程序中在使用到JTAG、SWD的某个IO 时,需要禁用掉相关调试方法后,
再配置相应的IO方式。在需要相应的接口配置前使用这些代码。

  标准库配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使能相应接口的时钟,以及RCC_APB2Periph_AFIO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完全禁用SWD及JTAG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禁用JTAG

网络例子  待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中在使用到JTAG、SWD的某个IO 时,需要禁用掉相关调试方法后,
再配置相应的IO方式。在需要相应的接口 ...

我的是F2不是F1的芯片,没有F1那个寄存器

网友B:
用CUBEMX生成初始化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UBEMX生成初始化代码

CUB库感觉绕来绕去的,不如lib库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