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34万元的理想电动越野车的笑话:性能再放大10倍还是无法越野!【26楼国产新能源拼命吹牛】

楼主(2021-06-21):
5月25日,2021款理想ONE正式上市,售价为33.8万元,而选装特别版颜色的车型,售价需要增加一万为34.8万元。

新车进行了多项升级,并且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软硬件提升巨大,动力系统部分,新款理想ONE仍为增程式驱动,采用一台1.2T三缸增压发动机,采用全新三合一驱动电机,最大功率245kW,峰值扭矩455N·m。

但是作为一辆电动车,理想ONE的电四驱系统,在越野表现中如何呢?懂车帝对其进行了实测,结果出乎了不少人的意料,理想ONE的电四驱系统拉胯,并且驱动电机存在低扭动力不足的现象。

视频: https://v.douyin.com/eCcs3A5/

具体来看,在30°水泥坡和岩石坡,这种有较大动力需求的越野路况,理想ONE即使电门到底,驱动电机也不会再有任何动力输出。而在抓地力较低的岩石坡,还出现了短暂溜车的现象。

网友A:
可能是电机驱动做的不好吧,转速低时达不到最大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机驱动做的不好吧,转速低时达不到最大电流。

低速大扭矩,每个轮子上的独立电机上还是要各加一组齿轮变速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速大扭矩,每个轮子上的独立电机上还是要各加一组齿轮变速箱。

他是前后各一个电机,加变速箱得加2个,这成本要上天了。

网友:
面板车过那个坡都毫无压力

网友C:
低扭动力不应该是电车的长项吗,电车油门响应比油车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机驱动做的不好吧,转速低时达不到最大电流。

做不好就拿出来卖就有点不厚道了

网友D:
电动车越野?这不是笑话吗?
野外没电咋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低扭动力不应该是电车的长项吗,电车油门响应比油车快多了。

BLDC一分钟几转的转速,在高电压下能做到最大电流和高效率,是需要很高水平的。

网友:
惨不忍睹,一台老Q5可以爆它十条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BLDC一分钟几转的转速,在高电压下能做到最大电流和高效率,是需要很高水平的。 ...

错了,电机就算恒速0.01RPM要做最大扭矩都简单至极。 关键是这些电车只不过是批了个SUV的壳而已,根本没有传统车厂越野技术的沉淀。 电车如果像油车那样搞个AT变速箱+五把锁,或者4个电机轴都带AT,抛开离地间隙,接近角,离去角等结构性能不谈,单是电机+AT+限滑的越野动力性能,是可以完爆传统油机的。

网友:
电动车买高价....坑一个少一个,我打算CRV或雅阁....

网友:
对比一下同为电动的奥迪e-tron,越野性能能爆这些浮夸的新势力几十条街了。

网友F:
你以为他是在造车,他其实是在玩资本。

网友:
造车新势力眼里的国产电动车行业只不过是下一个国产手机行业的翻版而已。

网友:
我怎么觉得这个坡我的买菜车都能轻松搞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越野?这不是笑话吗?
野外没电咋办?

别笑人家,没电了会有一台油车拉一台发电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别笑人家,没电了会有一台油车拉一台发电机来。

那还不如让那个油车直接拉它一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BLDC一分钟几转的转速,在高电压下能做到最大电流和高效率,是需要很高水平的。 ...

貌似电动汽车用的是开关磁阻电机吧

网友:
我的小电驴上40度的坡都没有这么艰难

网友I:
真想不到 国产造车新势力就这水平

网友:
比五菱之光强不了多少啊

网友:
也就城市里面开开了。

网友J:
所以才要引进tesla洗掉一批浑水摸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所以才要引进tesla洗掉一批浑水摸鱼的

太平天国~~~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想不到 国产造车新势力就这水平

造车新势力最近在狂吹牛啊!

吹牛到完全将国外品牌踩到脚下,老子天下第一!尤其是比亚迪。

我都懒得截图了。

网友:
等电池技术真正突破了,现在这些蹦达的所谓“新能源”车,死得比油车还快还彻底。
这个突破如果发生在国内还好,如果发生在国外,就是降维打击。

网友:
昨天头条有条新闻说,2020年我们有20W吨动力电池不知如何处理,然后估计2025年会有70W吨,环保人士呢,出来走走

网友:
都是没学会走就想跑的主。每次都想弯道超车,岂不知弯道也容易翻车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貌似电动汽车用的是开关磁阻电机吧

很多电动汽车用的是永磁同步电机,不知道是否属于开关磁阻电机,对开关磁阻电机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错了,电机就算恒速0.01RPM要做最大扭矩都简单至极。 关键是这些电车只不过是批了个SUV的壳而已,根本没 ...

理想one前轮电机100KW,后轮电机145KW,电压大概是355V,算一下电流,高压大电流的低转速平稳控制很好做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你以为他是在造车,他其实是在玩资本。

同意,最后套现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K:
同意,最后套现走人。

拍拍屁股 归隐山林 留下传说 财务自由 …

网友:
那他一些抖得地下室岂不是都上不去了

网友:
1.2T三缸增压发动机.....没2.0T还鸠吹什么越野

网友:
丰田的氢能不知道怎么样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很多电动汽车用的是永磁同步电机,不知道是否属于开关磁阻电机,对开关磁阻电机不了解。 ...

国产电动车的永磁电机和开关磁阻电机有没有关系不清楚,但国外像丰田、特斯拉这些已经开始用永磁开关磁阻电机,是永磁同步电机和开关磁阻电机的混合体,可以同时兼顾低速大扭矩和高速性能。

以前汽油车引擎是核心技术,到了电动车就变成了变频器和电机的核心技术竞争,我觉得壁垒依然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国产电动车的永磁电机和开关磁阻电机有没有关系不清楚,但国外像丰田、特斯拉这些已经开始用永磁开关磁阻 ...

使用永磁开关磁阻电机,厂家的宣传资料里应该也是写的永磁电机吧,不会写的很详细的。电机和驱动器技术,各大厂家应该都有不同的积累,各自擅长的可能也不太一样。要做好,肯定会有技术壁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