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热焊盘可以走电流吗

楼主(2021-06-21):
因为要密集排布多路led 线布不出来了
测量热焊盘和+-都不联通.
请问下大家, 可以把led的热焊盘用来走电流吗

网友A:
那个不一定啊,你看led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很多led的中部焊盘和阳极互联的。电流大的话最好想办法铝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一定啊,你看led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很多led的中部焊盘和阳极互联的。电流大的话最好想办法铝基板。 ...

是铝基板  只是不里用这个pad 走线走不通 太密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铝基板  只是不里用这个pad 走线走不通 太密集了

那你还不如把两边的pad画小点,确保能连上就行了,留俩缝可以走2条线。。中间那个pad看你功率,0.2w以上就得留着,可以适当小但是不能没有,否则要不多久你灯就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不如把两边的pad画小点,确保能连上就行了,留俩缝可以走2条线。。中间那个pad看你功率,0.2w以上 ...

5w 3535封装
1A电流  如果不借助这个热焊盘  估计是走不通了
铝基板只有一面没办法

网友:
量下跟另外两个引脚不通,就可以试试吧~~哈哈

网友:
这个直接问LED厂家比较靠谱。

网友:
肯定不可以呀,楼主可以用0欧姆电阻来走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