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国内哪家公司做模拟开关比较厉害?

楼主(2021-06-22):
我需要max14759的替代品,导通电阻,最大1欧姆,3.3V供电,但是,支持信号幅度高达25V。

网友A:
intersil 看看,应该有你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rsil 看看,应该有你合适的

谢谢。进口货,会很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进口货,会很贵啊!

国产就看看圣邦微

网友:
国产模拟器件SGM应该比较全也比较好一点

网友:
国内好像知道一个圣邦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进口货,会很贵啊!

进口货人家起码统一对待报价一致,当年某邦微看人下菜,一颗负载开关报价比TI还贵,果断拉黑这家公司,不用其任何东西。

网友C:
有家叫润石的,一个老同事在里面好像是合伙人,几年前来吹牛逼说是模拟要对标TI的, 好多年没见,不过还经常见刷盆友圈秀产品,看起来活的还行....

网友:
国产的wch(南京沁恒)也不错的, 有dp的mux.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家叫润石的,一个老同事在里面好像是合伙人,几年前来吹牛逼说是模拟要对标TI的, 好多年没见,不过还经 ...

润石的运放卖的不错,你同事这两年应该赚大钱了。

网友:
干簧管,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润石的运放卖的不错,你同事这两年应该赚大钱了。

这个确实,去年做运放的,特别是高精度的,都赚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家叫润石的,一个老同事在里面好像是合伙人,几年前来吹牛逼说是模拟要对标TI的, 好多年没见,不过还经 ...

呵呵,无锡local一家小公司……

网友E(2022-09-21):
引用 网友B:
进口货人家起码统一对待报价一致,当年某邦微看人下菜,一颗负载开关报价比TI还贵,果断拉黑这家公司,不 ...

某邦微确实恶心,一个模拟开关,邮件报价2元。后来换了同样系列的另外一个型号,报价1元,过两天说搞错了,重新报价8元。果断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某邦微确实恶心,一个模拟开关,邮件报价2元。后来换了同样系列的另外一个型号,报价1元,过两天说搞错了 ...

进口货怎么可能统一报价,除非是book price,那个是高的价格,正常的价格都在book  price之下。
个人建议啊,要对方报价,你得给对方一个期望的价格或者告诉对方我现在用的是什么,价格大概多少,对方就不会乱报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