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GGER全系列支持DAPLink了...

楼主(2021-06-22):
昨天电脑同时连接着JLINK V9和DAPLINK  于是用jflash的时候看到了这一幕。。
居然提示了第三方dap??于是我打开jlink commander

卧槽居然可以连上
打开keil看看?

那就打开jflash看看?

测下速度。。。

网友A:
rtt支持吗?命令行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t支持吗?命令行支持吗?

支持。。。。。

网友:
不搞喽,ARM  CM0 CM3 CM4 核都不敢碰喽

网友B:
上手测试了下。
但是为什么我用J-flash提示:no valid license for ...
看楼主位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你的版本挺高,我升级一下试试

网友C:
试了,闪退,可能是我的daplink有问题,毕竟是寨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了,闪退,可能是我的daplink有问题,毕竟是寨版。

我们都一样。试了三个版本下载完成后,或者mdk配置后下载完成后,电脑都会卡住,然后闪退。dap是自己写的,但是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D:
我试了一下 jlink调用dap 不能识别 芯片,单独使用dap 一切正常

网友E:
厉害了,,

不过Segger这么搞不担心影响自家JLink的销量吗??毕竟DAPLink可比JLink便宜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试了一下 jlink调用dap 不能识别 芯片,单独使用dap 一切正常

我以为只有我遇到这个问题。因为DAP是我自己移植的。
我的情况是:在MDK里面调用jlink下载不了。但是用DAP可下载。然后再切换到JLINK就可以下载了。而且之后都能下载。
所以:需要先用DAP调用下,再用。  具体原因不明,得以后查代码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只有我遇到这个问题。因为DAP是我自己移植的。
我的情况是:在MDK里面调用jlink下载不了。但是用DA ...

用了一个没有改动代码版本的DAP 可以识别,但是SWD切到JTAG Keil就闪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手测试了下。
但是为什么我用J-flash提示:no valid license for ...
看楼主位是可以使用的。

手动添加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

不过Segger这么搞不担心影响自家JLink的销量吗??毕竟DAPLink可比JLink便宜多了 ...

感觉我们两的努力白费了 之前用你的dmcuprog添加了jlink支持 现在又jflash了 万能了

网友:
实测,JLinkExe和JLinkRTTViewer使用完美,太爽了

网友:
专业,我用了这么长时间,一直不知道可以手动添加lis,刚刚CSDN下载了工具。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我们两的努力白费了 之前用你的dmcuprog添加了jlink支持 现在又jflash了 万能了 ...

挺好的,,
我们这些业余选手编写的工具软件,肯定跟专业厂商的没法比,,我也更愿意用专业软件

网友:
汇报一下,用正点原子的高速dap测试了一下,基本可用。

网友:
马上测试, Jlink 包含的下载算法多很多。

网友:
下载个新版的jlink回来试试。之前买的山寨dap老是有问题。

网友:
有个吃灰的DAPLinkV2

网友:
好像只支持HID的DAP V1,JFlash读SRAM速度只有20+KB/S,只能说能用

网友:
只支持HID的低速模式,不支持高速模式。

网友(2021-09-08):
看来还是 J-link 办公效率高一点.

网友(2022-03-30):
手上两种DAP都不支持,求推荐一款能支持的,USB连接失败,最好给个链接。多谢!

网友:
最新版驱动 7.62不行。

网友F:
我80几元的山寨的JlinkV9一直贼好使,就不折腾了

网友:
RTT是好用,一会试试看,我的SEGGER还是6.32版,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80几元的山寨的JlinkV9一直贼好使,就不折腾了

你装个最新驱动看看,不掉固件算我输。。。

网友:
更新了最新的SEGGER V7.64C  但是识别不了DAPLINK,只能放弃不试了

网友(2022-06-24):
测试了V7.56版本,跟28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