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4扩展板之-1-刷机篇

楼主(2021-06-22):
        CM4扩展底板 经过一个版本迭代,总算把所有的功能都调试完毕,包括了不常用到CSI接口的CAM和DISP显示屏。

        SSD速度能跑个240M,因为是USB3.0转的,不是PCIE直接挂上去,速度就慢了一点,不过这个速度拉个电影看个小片应该是足够了。

        发热的情况是,CPU温度肯定是热的 跑不了,散热片风扇什么的有条件还是要上的。还有一个发热源 就是PCIE转USB3.0,在没上散热片的情况达到77°,加载了小型散热片能降到60°。

还是回归正题,先来一个刷机篇,大神们可以忽略。

1、准备工作

1.1、软件

- 树莓派系统

网址为 https://www.raspberrypi.org/soft ... pberry-pi-os-32-bit

下载最新版的 Raspberry Pi OS with desktop 系统文件。

- SD卡格式化工具

网址为 https://www.waveshare.net/w/upload/d/d7/Panasonic_SDFormatter.zip

- 系统烧录工具

网址为 https://www.waveshare.net/w/upload/7/76/Win32DiskImager.zip

- 树莓派启动工具

网址为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 ... 2/rpiboot_setup.exe

该工具下载后进行安装。

1.2 硬件

- 电脑(Windows10)
- 树莓派CM4板
- Type-C 线
- 网线(可选,有线连接需要,如果WIFI连接则不需要)

1.3 板子简图

2、安装系统

2.1 进入boot烧录模式

- 按照如下图位置,将BOOT两个脚用跳线帽连接

- 连接电脑和树莓派的USB Type-C 线
- 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出现BCM2711 Boot设备

2.2 烧写系统

- 在电脑上执行rpiboot工具,出现如下图:

- 完成后电脑出现boot标识的磁盘

- 将其用SDFormatter工具格式化

格式化完成后,可以看到磁盘空间为8G,即树莓派eMMC空间大小。

- 用Win32DiskImager工具将下载好的树莓派系统写入到格式化好的磁盘中:

等待烧录完成即可。

2.3 启动系统

如果有显示器,按照如下步骤进行,否则进行下边第三点  3、远程连接步骤

- 拔掉Type-C线
- 拔掉BOOT引脚处的跳线帽
- 如果有HDMI显示器、键盘鼠标灯设备,可以连接好HDMI显示器、键盘、鼠标
- 然后连接Type-C线,即可看到树莓派成功启动
- 如果没有显示器等显示设备,需要按照下面步骤进行远程连接

3、远程连接

3.1、配置远程连接

烧写系统完成后,我们在上面出现的磁盘里的BOOT下,新建空的文件ssh

- 如果用以太网有线连接,可以直接用网线连接到树莓派和路由器
- 如果需要连接wifi网络,前提你的树莓派CM4有wifi版本,如果没有忽略这步,则还需要新建文件wpa_supplicant.conf,内容如下:

ctrl_interface=DIR=/var/run/wpa_supplicant GROUP=netdev
update_config=1
country=CN

network={
        ssid="WIFI SSID"
        psk="password"
        key_mgmt=WPA-PSK
}

3.2、启动系统

- 拔掉Type-C线,然后拔掉BOOT引脚处的跳线帽,然后再连接Type-C线,上电启动系统
- 等一会儿后系统完全启动并连接到网络,使用网络扫描工具扫描网络,如这里使用MobaXterm 的network scanner工具进行扫描IP信息,如下:

- 出现SSH图标的即为树莓派设备
- 点击SSH绿色对勾,即可用SSH连接树莓派

- 输入用户名pi,和密码raspberry

- 可以看到成功远程登陆到树莓派

到了这步就完成了,可以愉快地跑个流水灯了。

网友:
哇塞,终于看到实物了

网友:
版主加油,打赏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呢,嘿嘿

网友:
干的漂亮,啥时候出套间

网友:
预定链接

网友:
CM4目前有哪些应用场景

网友A:
意思是用了USB3.0就占用了PC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用了USB3.0就占用了PCIE?

我的上一篇帖子 有系统框架图   用PCIE转了4路USB3.0     一路分给SSD   一路给4G(实际是用USB2.0),还有两路再HUB 8路USB3.0,如果PCIE占用了 就没有其他的USB3.0口了

网友:
最煩在 windows 下面操作 linux 相關事務的,簡單的事情被搞的很複雜,然後說 linux 很複雜,有毛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上一篇帖子 有系统框架图   用PCIE转了4路USB3.0     一路分给SSD   一路给4G(实际是用USB2.0),还有 ...

我的意思是鱼和熊掌都要的方案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鱼和熊掌都要的方案有吗

PCIE Switch    但这个成本太高

网友B:
等不及楼主的底板,下手了官方CM4IO板,到货拆封了还没刷机,就看这个帖子刷机成功了

网友:
楼主进度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不及楼主的底板,下手了官方CM4IO板,到货拆封了还没刷机,就看这个帖子刷机成功了 ...

官方的底板没有流水灯 没法愉快的玩耍流水灯了

网友C:
牛,
我来上传个MobaXterm 的单 机破解版
平常ssh就用这个,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
我来上传个MobaXterm 的单 机破解版
平常ssh就用这个,方便多了。

感谢分享

网友(2021-12-16):
楼主,你的接摄像头的FPC软排线有多的吗?可不可以买几根

楼主:
这个软件线都是比较常见的规格  你在网上搜一下就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