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快速定位ESP32死机的Backtrace的脚本(文件+行号)

楼主(2021-06-22):
原理利用自带命令 xtensa-esp32-elf-addr2line -e

输入①: xtensa-esp32-elf-addr2line 命令地址 (everything搜索一下就有, 我偷懒了, 直接加到系统path里面了
输入②: 项目elf文件路径
输入③: Backtrace文本

虽然没有大用, 唯一的好处是下次找故障的时候, 不用手忙脚乱的重新百度

import sys
import os
from pathlib import Path
import re

print("START:")
path_lin = "xtensa-esp32-elf-addr2line -e "
path_elf = "E:\\WorkPlace\\pio\EC61\\.pio\\build\\esp-wrover-kit\\firmware.elf"
# err_str  = "Backtrace: 0x400d4194:0x3ffe2380 0x400d41f7:0x3ffe23a0 0x400d61a3:0x3ffe23c0 0x40089c82:0x3ffe23e0"
err_str  = "Backtrace: 0x401a32d8:0x3ffb1f10 0x400d69e3:0x3ffb1f30 0x400d1f96:0x3ffb1f50 0x400d62eb:0x3ffb1f70 0x400d6304:0x3ffb1f90 0x400fe89d:0x3ffb1fb0 0x40089c82:0x3ffb1fd0"

find = re.findall(r"0x4(.+?):", err_str)

for sss in find:
    addr = " 0x4"+sss
    os.system(path_lin + path_elf+addr)

print("END")

输出示例:
START:
/home/runner/work/esp32-arduino-lib-builder/esp32-arduino-lib-builder/esp-idf/components/vfs/vfs_uart.c:900
E:\WorkPlace\pio\EC61/.pio\libdeps\esp-wrover-kit\CLI/CLI.cpp:398
??:?
E:\WorkPlace\pio\EC61/src/http_cgi_wr.cpp:618
E:\WorkPlace\pio\EC61/src/http_cgi_wr.cpp:622
C:\users\coyool\.platformio\packages\framework-arduinoespressif32\cores\esp32/esp32-hal-i2c.c:466
/home/runner/work/esp32-arduino-lib-builder/esp32-arduino-lib-builder/esp-idf/components/freertos/queue.c:2038
END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我也是,一发现崩溃的代码,就百度,还不一定有答案,这下好了,下次一定 试试。

网友:
收藏, 果然是干货。

网友:
最近也用ESP32,虽然不知道用不用得上,收藏了再说

网友A:
没明白 ESP32 这不是自带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 ESP32 这不是自带功能吗?

是的, 是自带的呀, 我只是让查找起来快一点点而已

网友B(2022-03-17):
最近准备用ESP32开发新产品,先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准备用ESP32开发新产品,先收藏了

配合vs code 的py 调试模式, 可以直接从输出框双击进入到文件并跳转到指定行, 还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