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CAN总线老是CAN芯片坏掉,跪求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21-06-22):
电路原理图如图,这是我们一套40K速率的CAN总线方案(每个项目会有几十个节点,每个节点间距5米,设备除了与CAN通讯还会有三相电机开关控制电路),过去生产了一千套通讯这里没啥问题。但最近出货的总是一到客户那边上电就几十个节点都全部通讯不上,送回来拆开返修发现全部节点都是CAN芯片坏了,几十个设备中十来个是防雷管到接地端子之间的PCB线路都烧断了(线宽只有1.5mm),更换CAN芯片后可以恢复通讯。

现象A: 产品出货前测试是逐个测试,没有全部连起来测试。
现象B: 客户上电就发现通讯不上,但没反馈说一上电就跳闸。
现象C: 系统中唯一的一台主机的CAN部分只接了CANH和CANL,没有加这个防雷管,CAN芯片就没有损坏。
现象D: 返修的产品也逐个用万用表测量是否接地端和220V的相线是否误接在一起了,但没找到一个设备是这样接错的。

网友A:
ADM3053了解一下,集成度更加地高。
多半是客户现场,PE线悬浮了的,或者三相线不平衡,导致N线,PE线上带电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M3053了解一下,集成度更加地高。
多半是客户现场,PE线悬浮了的,或者三相线不平衡,导致N线,PE线上带 ...

这种情况,不接PE,反而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不接PE,反而不会坏

是啊,在未确定原因之前,后面出货就是打算先把CAN节点上防雷管的PE接地端子悬空算了,感觉就是这里引入了问题

网友C:
高压打火的痕迹如此明显  这是一个证据  突破这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打火的痕迹如此明显  这是一个证据  突破这里吧

一直没找到明显的硬件连接错误~~不知道是不是瞬间短暂的。。。

网友D:
铜箔都汽化了,这明显是PE接错上电直接炸掉的

网友:
接错线了。。。或者直接雷击,感应雷貌似没有这么大的动静。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铜箔都汽化了,这明显是PE接错上电直接炸掉的

220v接入电路才有的样子,正解

网友:
一般炸铜箔的 都是高压,无一例外

网友:
90v放电管,接错线,数据线端接入了220/380造成对pe放电短路,防雷管触发后就是等离子短路状态。敲开防雷管看看电极是否有严重放电痕迹。然后自己接好空开做个实验,看现象是否出现。

网友:
现象C: 系统中唯一的一台主机的CAN部分只接了CANH和CANL,没有加这个防雷管,CAN芯片就没有损坏。
根据现象C,高压接错得不是CANH和CANL,而是PE,基本猜测是PE端引入了90V以上得高压,而且不是静电或者雷击这种,可以推断可能三相线中某相接到了你系统得PE线上了,才会出现楼主描述得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