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懂色度学的坛友,帮忙评估一下这个项目的可行性

楼主(2021-06-22):
图片中是一块OLED屏的显示效果,由于长时显示静止画面,导致屏幕上有了印记
客户想做一块板,通过调整每个像素的亮度比例,把印记遮掉,这个理论上是没问题的
但问题在于,这种屏幕布采用了RGBW像素排列,而输入进去的数据只有RGB,W像素的亮度是屏幕控制芯片自己算出来的,
这个算法是没公开的,自己大概猜,就是有白色时优先用W像素显示,W像素显示不了时,再用RGB像素来补偿

那么问题就变复杂了,自己做板控制子像素亮度比例,只能从输入接口做,输入接口只有RGB数据,没有W数据
通过RGB三种数据,控制RGBW四种像素的亮度比例,大家觉得这个有可能实现吗?请坛友畅所欲言,发表一下意见吧,非常感谢!

网友:
先转成YUV,改变亮度Y,然后转回RGB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无解的。

假定原屏幕输入 (r,g,b),实际显示 (R,G,B,W) 是输入的线性组合(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就有 3x4 矩阵:

当发生光衰以后 3x4 矩阵系数发生变化(Rx -> Rx'),然后通过调整 (r,g,b) 输入进行修正。
此时相当于加了一个 3x3 方阵 a11-a33:

如果希望修正后与最原始屏幕显示一致,数学上需要:

然后就过约束了,总计 12 个方程,只有 a11-a33 共 9 个变量。于是一般情况下无解,特殊情况下过约束共点了,可能有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无解的。

假定原屏幕输入 (r,g,b),实际显示 (R,G,B,W) 是输入的线性组合(大多数情况下是这 ...

坚决顶这种理论基础扎实的帖子,虽然我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无解的。

假定原屏幕输入 (r,g,b),实际显示 (R,G,B,W) 是输入的线性组合(大多数情况下是这 ...

感谢你专业细致的回复,我数学差,看的也不是很明白

有没有兴趣帮我设计这个算法出来?
虽然理论上不能达到100%的效果,但能对大多数的画面进行改善就够了
我手上有平台和仪器,可以测各种数据给你
费用方面你可以报个心理价,我找客户沟通买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无解的。

假定原屏幕输入 (r,g,b),实际显示 (R,G,B,W) 是输入的线性组合(大多数情况下是这 ...

俺的高等数学是小学老师传授的  不过  为你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专业细致的回复,我数学差,看的也不是很明白

有没有兴趣帮我设计这个算法出来?

简单说就是9个盖子12个瓶子,调不到完美。建议用梯度下降法来做,摄像头拍屏幕在线优化,直接试出来最佳的数值。算出来不容易,也未必是观感最好的,直接实测可能更好

网友:
是不是要解决长时间静止画面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专业细致的回复,我数学差,看的也不是很明白

有没有兴趣帮我设计这个算法出来?

这是数学上的东西,无非就是你想用 9 个变量来修正 12 个参数的偏差,理论上可能没有解。

但的确如大家所言,无解不代表无近似解,数学上过约束情况下,可以用最小二乘法求得最优的近似解。
举例子:两线交于一点(有解且唯一),三线交出个三角形(无解),但可以在三角形内找到距离之和最小的点(近似最优解)。

不过这些分析都是基于 4x3 矩阵系数已知的前提,实际做校准的时候矩阵系数(Rr, Rg, Rb, ....)、衰减后系数(R'r, R'g, R'b,....)
都不知道也不容易测定,因而走数学上的最小二乘(或者类似算法)基本无望。

实际比较可行的方法,就是类似于梯度下降之类:
a. 在输入的 (r,g,b) 空间内搜索各个点,找到最终输出 (R,G,B,W) 比较接近真实的情况。
b. 对于 8bit 而言就是 2^24 = 16M 个点范围进行搜索,
c. 然后搜索路径的选择可由“梯度下降法”来加速,避免全都遍历一遍浪费时间。

网友:
楼主换个思路,别让oled长期显示静止画面不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用反馈动态调整还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数学上的东西,无非就是你想用 9 个变量来修正 12 个参数的偏差,理论上可能没有解。

但的确如大家 ...

你把问题想复杂了。
没有12个参数,你可控的就是rgb而已。不可控的w当作不存在即可。
说白了,你能控制的就是rgb三个通道的gamma曲线。在被烧坏的点处有自己的这三条曲线,正常点是另外三条,然后有个数组记录被烧坏的点的坐标。
正常的gamma曲线原本可以是255到255一条直线不变,但是因为烧坏的点的亮度是降低的,没法调高,你只能反过来去调低正常点的亮度,跟烧坏的配合。
由烧坏的点的rgb衰减是否一样,可以确定烧坏的点的gamma曲线。正常的点的gamma曲线跟据衰减值来定。
那个外置修正板的做法:对输入的每个点,根据它是否属于烧坏的点,决定按哪个gamma曲线查表输出即可。占用存储器:6个gamma曲线,6乘256字节,一个表示哪些点烧坏的数组,按屏幕大小每个像素一位
当然这是理想情况。实际每个烧坏的点,坏的程度是否相同都是不确定的。如果坏的程度还同,你补偿起来就复杂的没边了

网友:
你搞出来的成本可能比直接换新屏幕还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把问题想复杂了。
没有12个参数,你可控的就是rgb而已。不可控的w当作不存在即可。
说白了,你能控制的 ...

当做 W 不存在当然是好的啊,4x3 矩阵 Wr=Wg=Wb=0 直接退化到 3x3,过约束也就消失了。
问题是 W 的 Gamma 曲线是否真的在屏幕内存在,如果存在,每个点就是四条 Gamma,也就是我提及的过约束。

当然把 W 当做不存在也是近似解的一种求法,但效果不确定。实际上还得以颜色识别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做 W 不存在当然是好的啊,4x3 矩阵 Wr=Wg=Wb=0 直接退化到 3x3,过约束也就消失了。
问题是 W 的 Gamm ...

W的gamma曲线肯定在内部存在,但是因为你不可控,所以你当作没有就行了。你只控制rgb肯定可以让它显示岀他能显示的任意颜色。剩下的是他内部的细节,你不用管也没法管。你认为你控制的是rgb,其实它内部自动转为rgbw了。你输入的r并不等于它用来显示的r,这是两个层次。
就算这个显示屏有更多的子像素,比如5个6个,对你也没有任何区别。有一大堆照片打印机都是6色的,也没说你必须把颜色分成它内部的6原色才能送去打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数学上的东西,无非就是你想用 9 个变量来修正 12 个参数的偏差,理论上可能没有解。

但的确如大家 ...

通过实验的方法在RGB空间搜索各点,不是难题,关键是要用公式拟合出算法来,不然没办法在硬件芯片上实现
概括来说,算法的输入是RGB三色数据+RGBW四色的亮度比例,算法输出是经过处理的RGB三色数据
(在某些RGB组合下,屏幕上会只亮W像素示,所以W像素的亮衰比例也是能测得出来的)

最后的问题就是,假如我通过实验的方法,找到了16M点的映射关系,有没有什么数学的方法去拟合这种映射关系呢?
我感觉,这个映射关系肯定不是线性的,因为显示屏会做gamma校正,gamma校正是用查找表的方式实现,这个校正曲线都是不规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实验的方法在RGB空间搜索各点,不是难题,关键是要用公式拟合出算法来,不然没办法在硬件芯片上实现

你就需要存下这个gamma曲线
实际就是个8位到8位的查表而已,fpga都有BRAM,代价非常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实验的方法在RGB空间搜索各点,不是难题,关键是要用公式拟合出算法来,不然没办法在硬件芯片上实现

肯定是要使用内存表格的,损坏的模型和亮度、时间、温度都有关系,无法准确预知走势。

更糟糕的是:
即使不考虑 r/g/b 交叉系数(即输出 R 只受输入 r 参数影响,与输入 g、b 无关),也需要做 3 个 256*8bit 校正表格;
这个工作做完,只是完成了 1px 或者一个色块的校正,实际还要重复做 屏幕的 px 数 / 色块数次。

说“色块”是怕说成“所有像素”造成工作量太大,但实际很难界定色块概念,因为可能红色分量烧成一个形状,而绿色烧成另一个形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就需要存下这个gamma曲线
实际就是个8位到8位的查表而已,fpga都有BRAM,代价非常低的 ...

麻烦的是 Gamma 不能做成全屏统一的表格,基本上要针对每个像素(或每块烧蚀差不多的像素集合)做表格

网友C:
如果有大量屏,可以试试,可能后果就是整体亮度都降了。
不用什么YUV,YUV是有利于动态画面压缩。
W,就 (R+G+B)/3。
把送入GRAM前的值改一下,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的是 Gamma 不能做成全屏统一的表格,基本上要针对每个像素(或每块烧蚀差不多的像素集合)做表格 ...

很明显你得假定想补偿的这个图案是固定的衰减情况啊。
如果是长期显示了某个固定东西造成的衰减,那么显示的这个固定的形状确实是已知的,这个形状里面每个点衰减的程度也是基本相同的。
如果各个不同位置的衰减都不同,得多少个校正表啊,基本上就没戏了~

网友:
不是调什么GAMA能解决的吧
这个要修改显示数据

网友D:
不要瞎折腾了显示是动态的,搞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大量屏,可以试试,可能后果就是整体亮度都降了。
不用什么YUV,YUV是有利于动态画面压缩。
W,就 (R ...

W就是(R+G+B)/3,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瞎折腾了显示是动态的,搞不好的

显示是动态的,但算法肯定也是实时的呀,会逐帧逐像素处理显示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瞎折腾了显示是动态的,搞不好的

我知道你说的动态的意思,但是gamma曲线就是设计用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显示的颜色不同的情况下,所需的补偿值肯定也不同,所以补偿值实际是个gamma曲线,含有rgb每个颜色每个亮度对应的结果。使用的时候查表就行了。

网友:
每个字都认识,但是不知道再说什么,尽管也调过屏参

网友C:
引用 楼主:
W就是(R+G+B)/3,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我说的公式不对,只是表达亮度就是R,G,B分量的值,例如, RGB(128,128,128) 获得的亮度,一定是50%
转换,要用RGB转HSB,获得B值。

网友:
RGB用在计算机上,就是为了设置RGB像素的亮度合成一个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公式不对,只是表达亮度就是R,G,B分量的值,例如, RGB(128,128,128) 获得的亮度,一定是50%
转换 ...

我说了多次,很多人还是不理解。
不要管你的显示器实际上有几个原色,是RGB还是RGBW甚至是更多的5原色或者6原色
这些对使用者都不可见!!!
你送给显示器的数据都是标准的,只有RGB!!!
有多个原色的显示器,剩下的动作是内部完成的,使用者不可控
所以想得到50%亮度的白色,你需要给出的永远是RGB(128,128,128),对任何类型的显示器都有效~
想控制你发出的数据的颜色,你也只需要在RGB数据上做处理就行,不用关心内部有W的事情。。。
现在使用RGBW的显示屏其实挺多的,不少手机都是这样。但是写程序处理颜色的人并不需要因此而改变任何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了多次,很多人还是不理解。
不要管你的显示器实际上有几个原色,是RGB还是RGBW甚至是更多的5原色或 ...

是的,
增加了个白色的单元,是为了增加画面的对比度范围。
就和印刷时的CMYK一样,只不过是反的,K是为了抹黑白纸,同时节省了其它油墨的开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了多次,很多人还是不理解。
不要管你的显示器实际上有几个原色,是RGB还是RGBW甚至是更多的5原色或 ...

但这样其实只是一种近似的处理方法。仅仅这样处理肯定是不够的
比如某位置的W像素亮度衰减了20%,按这种方法处理就是把对应位置的RGB都提高20%
那么当显示RGB纯色画面时,该位置就过亮了
实际处理时,是一定要考虑W像素的,而且还要考虑屏幕RGB输入值与W像素之间的对应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这样其实只是一种近似的处理方法。仅仅这样处理肯定是不够的
比如某位置的W像素亮度衰减了20%,按这种 ...

你还没有理解问题的本质:
你无法操作真实显示屏内部的RGBW
你只能通过逻辑上的“RGB”间接的控制真实显示屏内部的RGBW
显示屏怎么把你输入的RGB换算为内部的RGBW你都无法知道,也无法控制。

我的话完了。再也不说这个问题了

网友:
t3486784401 和 redroof说的其实不矛盾,求a11-a33这个矩阵就是求gamma曲线的解的过程(假设衰减是线性的)

感觉得用照相机采集很多数据,然后分析这个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没有理解问题的本质:
你无法操作真实显示屏内部的RGBW
你只能通过逻辑上的“RGB”间接的控制真实显 ...

感谢你帮忙提供思路,言无不尽嘛

其实我们说的不是一个问题,你的意思我当然明白
但我要解决问题,就是要通过RGB去控制RGBW,正是因为无法直接控制,所以才需要设计算法去间接控制

虽然不能100%控制准确,但我感觉一定有办法将大多数的颜色组合都优化到不错的效果
举例来说,假设需要将某像素的W子像素亮度衰减10%,那么通过一定的数学手段,是能计算出衰减后的像素XYZ三刺激值的,而通过这个三刺激值,是可以反推出RGB值的,只要在大多数颜色下,都能准确计算出这个RGB值,问题就解决了

我买了一本色度学,在学习中,有什么好建议,欢迎继续畅所欲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帮忙提供思路,言无不尽嘛

其实我们说的不是一个问题,你的意思我当然明白

问题就是,除非你是做这个显示器的人,否则你对此完全无能为力。
你给岀一定的RGB,显示器替你在内部转为RGBA来使用。RGB一共24位,RGBW值域32位,所以这个映射一定是不满的。RGBW所有可取的值,有非常大一部分根本不能从接口的RGB用它内置的转换方式得到。
所以,你做的无意义。
你希望的RGBW的组合,非常可能无法被显示器得到。不管你给任何RGB输入值。
比如你认为显示器的白色衰减的更厉害,原来的RGB输入会得到内部的某种RGBW组合。你现在想得到一个白色分量比它内置的转换方式更高而RGB不变的颜色。这是做不到的。如果你输入把RGB都加大一点,得到的也会是RGBW一起加大一点。

网友B:
你能做的就是,不用考虑它的内部原理,当它是个黑盒子。只管从外面输入RGB,看它显示的效果如何,这样来转换。
为什么要管它内部的RGBW四原色呢?结果对了就行,为什么要管把它调亮一点以后到底是真实的RGB变亮了还是W变亮还是全都变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做的就是,不用考虑它的内部原理,当它是个黑盒子。只管从外面输入RGB,看它显示的效果如何,这样来转 ...

首先RGB是24位,RGBW是32位,虽然RGBW多了8位,颜色组合数量多了很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每一个RGBW组合,一定是与输入的RGB值一一对应的,显示器实际能表现的颜色还是2^24=1600万色
这个算法的目标就是在这1600万色中,寻找刚好能补偿衰减比例的颜色组合进行替换,虽然肯定没有完全匹配的颜色组合,但一定有一个最接近的颜色组合。
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配色实验,最佳点一定存在,关键是如何找到这个最佳点,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至于你说的为什么一定要考虑W像素,原因是RGBW四种子像素是完全独立的,每种像素的亮衰程度也是完全独立的。
有可能一个像素中,只有W子像素发生了亮衰,那调亮这个像素的时候,就必须确保只有显示W时,才调高亮度,显示RGB时,不能调高亮度,不然显示RGB时,亮度就过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RGB是24位,RGBW是32位,虽然RGBW多了8位,颜色组合数量多了很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每一个RGBW ...

你说反了。
RGBW的绝大部分组合永远不会岀现。
多了8位就是多了256倍。
RGB的任意组合肯定对应一个确定的RGBW组合,那些不对应任何RGB组合的RGBW组合永远不能被你用到。
所以最佳点不一定存在。
比如白色衰减了20%,而它内定的做法是在你输入亮度变高的时候,实际rgb只加亮一点,主要靠w来增加亮度。所以你怎么改输入也加不上亮度了。唯一能做的就是降低其它所有点的颜色来让它们看起来一样亮。
它们内置的转换算法很可能没有故意把白色调的比正常RGB更亮的这种输岀值,就是你给任何输入也不能得到这个输出,因为没坏的屏幕里面这种输出的颜色是很怪的,没法看。
你现在因为衰减必须要他输出这样的值才能正常,那么就是办不到的。

网友:
让人看起来可以接受,有两招:可以把原来不够亮的加亮,但无法超过它的亮度最大值。另一招是把没衰减的颜色故意变暗让它们看起来一样。这没有限制,降很暗都可以,只是难看一点,一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反了。
RGBW的绝大部分组合永远不会岀现。
多了8位就是多了256倍。

你说的没错,确实很大一部分RGBW组合是没办法输出的,所谓的最佳点,只能是在可用输出里,找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点,最理想的点,肯定没办法得到
刚开始我没留意到这种屏是RGBW,当时信心满满,后来放大镜一看是RGBW,我直接就放弃了
后来客户(也是很好的朋友)一直让我想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试一下
等我把效果做出来,到时拍照过来给你看,再次感谢你分享思路

网友E:
是不是有个潜在的条件, 飞利浦Logo的图标是纯白, 所以老化区域,只有W像素衰减。RGB没有衰减。现在你要通过增加中间处理层,用RGB来修补面板上特定区域的W的衰减。 用仪器测量出特点区域W的衰减,测试方法,放纯白显示画面,只点亮所有纯白像素,测量获得老化区域的W老化值。 然后根据老化的比例,相应补上RGB。

网友F:
搞一个摄像头做反馈,可以搞,
但是单个板子 要用fpga,没那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有个潜在的条件, 飞利浦Logo的图标是纯白, 所以老化区域,只有W像素衰减。RGB没有衰减。现在你要通 ...

RGBW四种像素都可能衰减,所以必须设计算法,能独立的控制四种像素的衰减系数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一个摄像头做反馈,可以搞,
但是单个板子 要用fpga,没那简单

这个当然不简单了,最难是算法设计,要通过RGB三个数据独立控制RGBW四种像素的亮度衰减系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当然不简单了,最难是算法设计,要通过RGB三个数据独立控制RGBW四种像素的亮度衰减系数 ...

看起来就是想废物利用,说不定对方只有几千块钱的预算

网友G:
烧屏图标处是静态的就弄个图标一样水印放在背景那里,隔段时间又老化了再用PS调调就行,要去管RGB RGBW干嘛?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烧屏图标处是静态的就弄个图标一样水印放在背景那里,隔段时间又老化了再用PS调调就行,要去管RGB RGBW干嘛 ...

看了一遍,这个是最简单的办法,可以直接拍下屏的状态,转黑白,反相,调整到合适亮度,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一遍,这个是最简单的办法,可以直接拍下屏的状态,转黑白,反相,调整到合适亮度,应该可以的 ...

我也考虑过这样,就是时间太久了,可能需要数天或数月,实际操作起来不现实

楼主:
讲的挺详细,谢谢分享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