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有感BLDC的若干问题

楼主(2021-06-22):
各位大神好,最近入手有感BLDC项目,目前已能开环控制,但是还有一些问题需请教。
电机:48V 4对极 有感。
单片机:STM32G030C8T6
自举芯片:IR2101S
MOS管:N沟道HY3312B

目前先开环控制能转起来即可,上端PWM,下端普通开关口。
问题1:用手拨动电机转子,读到的霍尔值有时会读到7,7这个值会在546231中偶尔穿插一下出现,请问这是正常的吗,还是电机没做好。程序里对7的处理是全部关闭;
问题2:PWM采用向上计数方式,频率是16K,定时器溢出后在中断定时器里做六步换向判断。只是简单的用SWITCH语句根据霍尔值,配置上三路PWM和下三路开关;
            由于是开环控制,目前占空比是自己给定固定值的。程序里无死区控制。编程器没插电脑,
            当占空比小于70%时,电机可以正常转动,当占空比设为80%时,先转几秒钟后,电机停转,后来分析发现是控制第3个半桥的下管开关的LO口不能输出高电平,确切说第三个2101的5脚LO不能工作了,
            6个MOS全都好的,没有烧毁,请问第三个2101的5脚为什么会被干掉,
问题3:吃饱了没事干。把2101换了后,同样的50%占空比,我把定时器改成中间对齐方式1,别的程序没改,同样是在中断里做换向,明显电流增大了不少,然后再改80%,这次是编程器插在电脑上的,
           在仿真模式下把占空比改了80%后,先跑了几秒钟,然后单片机被烧了,板子上给2101供电的12V和GND短路,目前还没测究竟是2101别烧毁击穿还是DCDC 48转12被烧毁。是不会因为编程器不是隔离的,
           就用的盗版STLINK造成的?改了中央对齐后,没仔细研究,我感觉在开环控制时是有问题的。MOS管是否烧毁还没看。
问题4:后期要做成转速稳定控制,对转速精度要求比较严格,我这有感的是否有必要上FOC这些,还是就根据霍尔反馈值调节占空比就行了?要不要弄正弦电流波这些?

4个问题,尤其是第2个,那个LO口被烧毁,望大佬们提提意见,指点江山一下。

网友:
之前玩过,大概说一下我看法

出现7是可能因为霍尔安装角度不是刚好120度,而且安装位置跟UVW有关(不是刚好120度就可以了),可能你的电机质量不太行,程序处理上让它滑行就行了

电流大那个,多数是因为你检测换相不及时导致的。先算一圈要换多少次相,然后乘个速度(RPM/60),得到理论1秒要换多少次相,那你的检测换相速度至少得它的两倍以上吧,不然怎么及时。

参考一下硬石电机视频吧,有关有感BLDC那块讲得还是可以的,B站上就有,补一下理论知识自己分析吧

网友:
霍尔输入的滤波要加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