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智能马桶盖放下来没有缓冲了,可以自行维修吗?【一分钱不用,修好】

楼主(2021-06-22):
A盖放下了直接就掉下来。

B盖的缓冲还是正常的,会慢慢的才下来。

可以自行维修?

网友A:
我是淘宝买了个上盖换掉了,之前是108包邮。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88&_u=m26k1fcee
颜色分类:浅灰色[1109.F509.EKS09],有疑问可以问问店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淘宝买了个上盖换掉了,之前是108包邮。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4f102e8dcd ...

不能维修?

网友B:
5年保修哦,是不是疫情期间不想上门?
那个地方好像是油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年保修哦,是不是疫情期间不想上门?
那个地方好像是油压的

是的。因为疫情。

网友:
A转轴那里是不是裂开了

网友:
换阻尼器

网友A:
我的是上盖的转轴处裂开,其实是被我靠列的,所以修不了。这个盖子转轴应该不容易损坏,转轴处的设计比较薄弱,是一个易损点。

网友:
是容易坏,我的也坏了约半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上盖的转轴处裂开,其实是被我靠列的,所以修不了。这个盖子转轴应该不容易损坏,转轴处的设计比较 ...

我拆下来,发现盖子的转轴位置没有裂开。

是转轴坏了,没有缓存了。

我在淘宝找到1309型号的马桶盖缓存器(阻尼器、缓降器),50元。(整套90元)。

我拆开核实就可以买了。

楼主:
拆下马桶盖,找到型号1309 。

楼主:
拆下背部4个螺丝,将面板从前面推出来。

还是比较好拆的。用手就行。不要撬。

楼主:
找到缓降器。

2个螺丝固定,很容易拆下来。

拆出马桶盖的阻尼器。

楼主:
阻尼器的力量很大,需要钳子才能拧动。

我发现阻尼器竟然是好的!

细心观察,发现固定件内部有个地方的塑料碎掉了,导致有一个阻尼器无法固定,整体会旋转,所以马桶盖直接掉下来。

楼主:
拿出小孩手工使用的快速热熔枪(15秒钟可以使用,无线,使用很方便)。

再马桶盖阻尼器中间滴一些热熔胶,然后安装回去。

装回马桶盖,缓冲功能恢复正常!

一分钱不用花 :)

网友:
动手能力杠杠的

网友C:
热熔胶的强度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熔胶的强度够吗?

阻尼器是圆形的。跟固定支架圆形内部紧密结合,然后靠塑料卡位固定阻尼器。

现在塑料卡位坏了。

我在阻尼器四周滴上热熔胶,跟支架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个固定力是非常巨大的。

以后要拆解,放到热水里面就行。

(使用胶水以后就无法更换阻尼器)

网友:
国产杂牌,用了3年,偶尔会没阻力,那天拆开看看是否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D(2021-10-01):
这款智能马桶防水等级怎么样?如果跟花洒放在一个浴室里,是否可行?京东卖家说,不能直接淋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智能马桶防水等级怎么样?如果跟花洒放在一个浴室里,是否可行?京东卖家说,不能直接淋水 ...

其实可以直接淋水的,平时脏了,我都是直接冲水,从不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可以直接淋水的,平时脏了,我都是直接冲水,从不损坏。

谢谢 莫大,今天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