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请教下 STM32F03vct6 串口配置不成功

楼主(2021-06-22):
情况是这样,想用STM32F03vct6 串口1 和串口2。 串口1 接引脚PA9 和PA10 ,能够和电脑通信。 串口2 重映射到PD5 和 PD6引脚,不能够和电脑通信。
代码如下,请指教 ,谢谢啊

void usart1_init(u32 boun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ʹÄÜUSART1£¬GPIOAʱÖÓ

        //USART1_TX   GPIO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_RX          GPIO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 NVIC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 ³õʼ»¯ÉèÖÃ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usart2_init(u32 boun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ENABLE);

                //USART2_TX   GPIOD.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2_RX          GPIOD.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