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小孩的小天才Y03升级为Q1A, 有摄像头、支付宝付款

楼主(2021-06-22):
Y03好是好,比较已经用了几年,小孩看到同学的新款,很是仰慕(小孩的天性啊)。

我看小孩最近很听话,于是不理妈咪的反对,给小孩都升级了Q1A.

这表的特点:

1。电池实测可以使用3天。这个跟Y03一样。
       但电池没有快充功能,充满一次电要好几个小时。这是不足的地方。

2。带摄像头,虽然只有200万像素,但效果非常好。

3。可以跟父母视频聊天。父母手机要安装小天才APP。但不可以跟其它小天才视频聊天。

4。只有128MB储存空间,所以不允许安装其它APP。这是缺点也是优点:不让小孩沉迷游戏。这是我没有买性能更强的Z6的最大原因,强大到像手机一样,小孩很容易沉迷。

5。有小度。语音识别率很高,可以问小度问题,跟小度玩成语接龙等。

6。有支付宝。但是这是受控知道支付宝,由父母支付宝控制余款。小孩手表只能显示付款码,不能扫码,也不能从别人处收款。

     注意:必须是支付宝商家才能扫小孩的支付码。普通个人支付宝不能扫小孩手表,估计是为了安全性。

7。我京东自营528元买的,还送两本字典。有粉红跟绿色两种色。

8。这机器参数上说支持移动联通和电信。但我实测电信卡折腾了半小时也无法激活手机,并且说明书上没有写支持电信。建议电信卡的坛友一定要确定电信卡可以使用。

9。可以说故事。喇叭声音清晰响亮。

10。屏幕分辨率非常精细,已经肉眼看不到点。
        手机没有Y03的实体按键了,改为点击屏幕。
        屏幕只支持单手指操作,不支持2个手指或以上的动作(多贵的小天才都是这样设计)

11。支持4G上网,支持WiFi(需要使用手机APP家长配置WiFi)。

12。本机有蓝牙功能,但只用于交友功能,不能使用蓝牙耳机等外设。

机器参数:

小天才机型对比:

网友:
才528?价格可以,我女儿还在用论坛Y03,估计是同学有款早就想叫买新款了,只是Y03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充电头有接触不良和不大防水了,扬声器会入水,入水了声音就变很得很小,甩干就没事。

还有近排不大听话,学习有点懒,叫她认真复习看书了还顶嘴,成绩有下降的迹象,期未考快到了,打算激励下她,成绩好就换

真换了旧的就没一点用了,又一个电子垃圾

网友:
这个价格很友好呀,也是论坛的Y03升级到了Z5,功能描述好像跟Q1A差不多,花了1500

网友A:
61 买了个  Z5   。   本来打算买 armok 这款。 媳妇说太便宜了。 至少买个中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61 买了个  Z5   。   本来打算买 armok 这款。 媳妇说太便宜了。 至少买个中档。。。。。。 ...

这货高档的那个,能玩出花来不成?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61 买了个  Z5   。   本来打算买 armok 这款。 媳妇说太便宜了。 至少买个中档。。。。。。 ...

越高档小孩越沉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越高档小孩越沉迷。

还好没有手机那么智能。

手表里 默认 最沉迷的就是 讲故事。

唯一的不好,就是 睡觉的时候还要放在 枕头边上。。  早上起来就会去刷手表(视力容易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没有手机那么智能。

手表里 默认 最沉迷的就是 讲故事。

我这个Q1A 也有讲故事,声音很好。

网友B:
对小天才售后服务挺满意的,当时是给老婆外甥买了Z5,有段时间喇叭偶尔会声音不正常。在步步高网站上找到售后电话打过去,顺丰寄过去(自费,深圳市内也不贵),售后测试没问题,不过还是换了个喇叭寄回来了,还把换下来的喇叭也寄回来了,免费。好像换了喇叭没再说有问题了。

网友:
61买了个Z6,1300+,小孩拿到手第一天给我打了10几个电话

网友C:
去年就给小孩升级到高配Z6了,建议坛友升级的够用就行,莫冲动,现在动不动就玩手表,听故事,还好我现在很多功能通过app限制了,现在玩的不太多了,这玩意真的会上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就给小孩升级到高配Z6了,建议坛友升级的够用就行,莫冲动,现在动不动就玩手表,听故事,还好我现在很 ...

所以我买Q1A。

我有先见之明。

网友D:
已经升了2个高配Z6了
现在一个Z5/一个Q什么的都退下来了。
小天才真不好,小孩子形成一个圈子,会比较。
现在等于买了8个电话手表了,有6个是小天才的。

网友:
Z6那个立起来拍个照,试题答案全出来的确实有点屌。我解了半天,他一个拍照就出来答案了。
还好家长可以禁用这个功能。不然孩子作业不用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小天才售后服务挺满意的,当时是给老婆外甥买了Z5,有段时间喇叭偶尔会声音不正常。在步步高网站上找到售 ...

360一百多块钱也很好,也是坏了换新哦!!!
后来转小天才,过了一年了,坏了。也懒得去修了。
后来Z5说会死机,就给换Z6,然后新Z6也会死机。才知道可能是APP装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60一百多块钱也很好,也是坏了换新哦!!!
后来转小天才,过了一年了,坏了。也懒得去修了。
后来Z5说 ...

360的东西都是垃圾啊。我买过360的手表。

小天才Y03,Q1A 这两种手表我小孩使用过,从来不死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360一百多块钱也很好,也是坏了换新哦!!!
后来转小天才,过了一年了,坏了。也懒得去修了。
后来Z5说 ...

死机没听说啊,不过用久了电池不耐用是真。

网友:
我小孩学校不允许使用这个,说是会影响到其他同学。

网友:
我家的小一,学校不给带电话手表,所以比较心理不严重,只是周末带一下。

网友:
这边小学不允许带,一般放假去玩的时候或小孩自己去玩的时候才带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机没听说啊,不过用久了电池不耐用是真。

我的两个Y03用了好多年,电池还是完好。小天才的质量应该是过硬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死机没听说啊,不过用久了电池不耐用是真。

Z6刚刚买,换手表后也死机了。
Z5后来是经常死机,屏没有反应。

网友:
现在我们这边学校也不让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Z6刚刚买,换手表后也死机了。
Z5后来是经常死机,屏没有反应。

看来我买Q1A是明智的,起码从来不死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360的东西都是垃圾啊。我买过360的手表。

我也买过,坏了,没有声音。
寄回去给换了一个新的,360就是充电设计了太简单了。现在的360也是类似这样的充电接口了。
小天才第一个,在论坛团购的,没有显示好像,
自己打开修好的,屏线插头松了。
如果不是特别那啥,尽量买便宜的。
Q1丢了一个,又买了一个。
不管坏了还是丢了,都省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过,坏了,没有声音。
寄回去给换了一个新的,360就是充电设计了太简单了。现在的360也是类似这样 ...

Z6需要一天一充吗?我小孩的Z5每天晚上都要充电,有时还因为充电头触点氧化的问题充不上,小天才的这种充电头设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Z6需要一天一充吗?我小孩的Z5每天晚上都要充电,有时还因为充电头触点氧化的问题充不上,小天才的这种充 ...

你没有见识过360,360要专人拿手扶着才能勉强充电。

我的Y03 使用几年后,使用橡皮擦擦一下手表和充电线的金属触点,虽然有时接触不良,但仍然可以接受。

QA1 目前还比较新,触点接触非常好。

网友:
Z5用了大半年,什么问题都没有。电池还好,一天够用,也是从小天才Z1Y升级过来的。

网友F:
我家的也是q1a,这款就是没有历史轨迹功能,其它还好,视频通话比较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的也是q1a,这款就是没有历史轨迹功能,其它还好,视频通话比较清晰。 ...

我从来不看轨迹。

网友:
小孩子的电话手表。只有2个牌子“小天才” 和 其他品牌……

主要是 小天才 的 加好友, 国内基本是垄断状态

网友:
团购的两只 Y03还在用,原来都是挂的我的副卡。但是联通把2G信号关了。现在都换成独立的移动卡了。

网友:
Z6还行,没啥毛病
Z6巅峰款就要慎重了,结构没那边皮实

网友G:
前段时间也买了Q1A,没买高档的,也是担心小孩沉迷。
就这个Q1A,玩的东西也只留了计步和讲故事功能,其他都关闭。嘿嘿……
充电太慢还可以忍受,大不了晚上充到早上。
最不爽的是声音大小不能从APP控制……非常不方便!!!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已经升了2个高配Z6了
现在一个Z5/一个Q什么的都退下来了。
小天才真不好,小孩子形成一个圈子,会比较。

退上来的Q1A出吗?
小孩整天吵着要能拍照的,现在也是Y03.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退上来的Q1A出吗?
小孩整天吵着要能拍照的,现在也是Y03.

哈哈,我也是这样才升级到Q1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段时间也买了Q1A,没买高档的,也是担心小孩沉迷。
就这个Q1A,玩的东西也只留了计步和讲故事功能,其他 ...

声音大小肯定是手表本身控制,不是APP控制的。

你买最贵的Z6巅峰版也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H:
退上来的Q1A出吗?
小孩整天吵着要能拍照的,现在也是Y03.

退出来的是Z5,还有一个是不带拍照的Q1
品相都不好。一个Q1好像是1年,一个Z5是2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声音大小肯定是手表本身控制,不是APP控制的。

你买最贵的Z6巅峰版也是这样。 ...

Z6的声音会更好一些
贵的钱就是改了一点结构和细节。充电线和原来不兼容了。这点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Z6的声音会更好一些
贵的钱就是改了一点结构和细节。充电线和原来不兼容了。这点不太好。 ...

Z6贵3倍啊。

其实没有对比,Q1A的声音已经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退出来的是Z5,还有一个是不带拍照的Q1
品相都不好。一个Q1好像是1年,一个Z5是2年

那就算了。
谢谢。

楼主(2021-11-13):
小天才哪一款手表以上可以扫码支付和聊天输入文字?Q1A不行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8144

网友I(2022-04-18):
给外甥换个Q1A

网友J:
小天才的手表惟一不好的就是没有行动轨迹功能,W为的有行动轨迹,可以看小孩去了什么地方玩,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行动轨迹可以回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外甥换个Q1A

充电的时候当然不能使用,磁吸的接口,一碰就掉。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天才的手表惟一不好的就是没有行动轨迹功能,W为的有行动轨迹,可以看小孩去了什么地方玩,我觉得这个挺 ...

可能涉及隐私功能。小孩也是需要隐私的。

比如360点手表父母可以远程偷听手表的现场声音,甚至远程控制摄像头获得实时图像和视频。

小天才就没有这些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小天才的手表惟一不好的就是没有行动轨迹功能,W为的有行动轨迹,可以看小孩去了什么地方玩,我觉得这个挺 ...

D3有轨迹看!

网友K:
之前买过两个360,小孩反应都不好用,天天充电还时时没电,后来在孩子强烈要求下换了小天才Q2,

确实好用,首先充电一次,最少用1天半-2天,然后后面慢慢升级,自己装APP等,多了很多功能,

可以自己吃个早餐,自己付款,开始只能别人用扫码枪扫手表屏幕,最近我看了可以扫静态的二维码

付款了,只是可能相机不太行,扫半天才能扫到,定位也比较准,小孩在哪我手机看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之前买过两个360,小孩反应都不好用,天天充电还时时没电,后来在孩子强烈要求下换了小天才Q2,

确实好用 ...

我很多年前买过360手表,使用体验是:生不如死。

网友L:
如果当前,应该买小天才的哪个型号,小朋友2岁了,准备让他带个手表。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如果当前,应该买小天才的哪个型号,小朋友2岁了,准备让他带个手表。

Q1A,我家的3岁半,用着很好,经常想起来会拿手表跟外公聊天
喜欢拿手表拍照,虽然她已经有个小照相机了
有时候出去玩也想起来要带,说“妈妈我帮你计步”
和小度对话也好玩,还有摇一摇寻宝,可以语音听儿歌故事等等,还有和小天才比赛
跟其他大人出去玩的时候也能给她带上,“妈妈你要找小孩哦”

当然使用频率没那么高,想起来才用的
用太频繁也不好,这么小

网友:
我家也是这个Q1A,用起来还可以

网友N:
引用 网友M:
Q1A,我家的3岁半,用着很好,经常想起来会拿手表跟外公聊天
喜欢拿手表拍照,虽然她已经有个小照相机了

网上有新闻,儿童手表由于性能差安卓系统版本低所以很多漏洞,摄像头容易被黑客攻击远程直播。所以建议别让孩子用手表对着妈咪爸比洗澡时候拍摄。

楼主:
引用 网友N:
网上有新闻,儿童手表由于性能差安卓系统版本低所以很多漏洞,摄像头容易被黑客攻击远程直播。所以建议别 ...

孩子用手表对着妈咪爸比洗澡时候拍摄?

这是什么家庭?

网友:
引用 楼主:
孩子用手表对着妈咪爸比洗澡时候拍摄?

这是什么家庭?

孩子放学回家手表放卧室桌子上面摄像头对着床,结果家长睡觉被直播了。所以买智能手表最好买大品牌,还有要避免低版本的安卓智能手表,因为手表为了省电所以处理器不能太好,系统也就只能匹配过时的低版本漏洞多的安卓系统,容易被黑了远程控制。这个有相关报道有程序员现场演示控制手表摄像头偷看。还有带这种儿童智能手表的大多与父母睡的是很多的,所以有一定风险。至于被洗澡被偷拍这个有点夸张,但是对于自己小孩子一般家长可能不会太注意自己穿着特别是洗完澡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