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X1308基准电压不对

楼主(2021-06-22):
如题,按照设计目的,是将SX1308这个升压Ic作为LED恒流驱动使用的。
一路输出电流是0.6V/15R=40mA,另外一路输出是0.6V/30R=20mA,但是实际上测量输出,40mA的那路,其基准电压由0.6V变成了0.9V。
该电阻使用的0603封装,1/10W,该电阻的功率是0.04*0.04*15=0.024W,应该不是温飘引起

编辑原因:添加图片

网友A:
根据经验,(1)你电感选型不合理,建议4.7~22你只有3.3,电感饱和带来各种问题;(2)布线可能有问题,造成gnd和反馈异常,这种情况布线差的板子我全部观察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经验,(1)你电感选型不合理,建议4.7~22你只有3.3,电感饱和带来各种问题;(2)布线可能有问题,造 ...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应该确实是布线问题,换用了钽电容以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