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鬼探头”江苏宿迁启用阶梯式停止线

楼主(2021-06-23):
斑马线上的“鬼探头”事故是指,当前方车辆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后方车辆驾驶人和过街行人或者非机动车驾驶人均被前方礼让车辆遮挡视线,从而产生视觉盲区。

并且两者之间近距离、短时间出现,彼此之间没有反应和躲避的时间与空间,最终发生交通事故。

6月22日消息,据新华网报道,为了最大限度消除斑马线上“鬼探头”事故安全隐患,近期,江苏宿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组织专人对市区部分“鬼探头”事故多发路段斑马线进行调研,并借鉴其他地方先进做法,通过对“标线”小改动,解决大隐患。

通过图片可以看到,在路口处,通过将斑马线停止线调整为“阶梯式”停止线,即从斑马线最外侧车道开始依次后退停止线,形成“阶梯”状。

这样的改动有利于机动车驾驶员和过街行人或者非机动车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对方,消除视线盲区,预防“鬼探头”事故。对此有网友表示,建议全国推广。

网友:
办法总是人想的,大家都尽力

网友:
这个真的好,希望全国推广

网友A:
最好配合上红绿灯,内道先亮绿灯,中间的其次,外道最后亮绿灯。。这样防止外道车快速启动,

网友:
这个可以推广。

网友:
我觉得方向搞反了:应该是最右边车道在最前面,左边车道在最后面,这样没有盲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配合上红绿灯,内道先亮绿灯,中间的其次,外道最后亮绿灯。。这样防止外道车快速启动, ...

这样折腾死司机了。

每条车道停车线不同,已经很折腾司机,尤其时间久了,白色线没有维护褪色了,晚上根本看不清楚应该停在哪里。

网友:
视线不好的情况,特别是路口,减速,减速。

为了提高不守规则人的生存率,一味地压制遵守规则的人,也TM不是个事。

网友:
同意楼上,就算解决了斑马线的问题,也只是一小部分,还有跨栏、花丛的人,骑电动车乱窜的人,我觉得应该重罚这些人才对。

网友:
对向多数红绿灯都不是同时绿的,假如图行人冲红灯从左边来,右边北行的准备转绿灯,那么对越靠右边车道的,越进一步造成鬼探头

网友B:
个人不支持这种改动,现在路口的各种改动五花八门,到处都是标线反而增加了误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不支持这种改动,现在路口的各种改动五花八门,到处都是标线反而增加了误判 ...

我也反对。

做出鬼探头行为的人,就算你解决了红灯位,还有无数的地方无法解决。

但却会给司机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本来红灯停车对齐就行,现在要费劲的找停车线。一下没留意,就变成冲红灯,扣6分啊!

网友:
不规范违反规则的人,反过来严格要求遵守规则的司机,这些所谓的创新“就是”脱裤子放屁!

网友:
这个设计好,
但司机开车也要注意,右边车都停了,左边车也应该要停一下,

网友C:
这是行人的锅要司机背?

网友:
够了,别折腾这些线了。现在斑马线刷成3D效果的,停止线又要搞成阶梯状的,路口还不够花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行人的锅要司机背?

没有红绿灯,车让人,

网友:
我也反对。还不如停止线离人行道远一点更好。

网友:
交规里已经规定汽车过斑马线前需要减速通过。司机没做到才是根本原因

网友:
起步时,千万别超并排的车...

网友:
礼让行人,右转礼让,

人流川流不息,没法走了,

还有好多行人大爷过斑马线大爷一样,

明明好多车流在走直接慢悠悠的冲过去,也不怕被撞死。

就觉得人家要让他一样。

网友D:
前段時間,從深圳寶安大興奔馳 4s 店出來,在最近的路口左轉掉頭去 “前進路”,左轉掉頭車道只有一條,而且在最右邊,左邊很多車道全是直行,直接懵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段時間,從深圳寶安大興奔馳 4s 店出來,在最近的路口左轉掉頭去 “前進路”,左轉掉頭車道只有一條,而 ...

上次我应该就是在这一段路逆行了50米, 倒车回去的,没收到罚单

网友:
其实很没有必要的。挡了另外一边的视线了。当然也可以理解位另外一边不会来人。
比如所人从左向右走。在右边的车视线被左车挡住。
其实最靠谱的还是老老实实路口慢慢停下来。

网友E:
很难理解为什么不给行人加个红绿灯,或者直接在红绿灯上加行人相位呢?芝加哥市区里要过人行道我们都是先按红绿灯按钮,等到了行人通行的时候自然可以很安全的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难理解为什么不给行人加个红绿灯,或者直接在红绿灯上加行人相位呢?芝加哥市区里要过人行道我们都是先按 ...

有行人红绿灯啊,不遵守有什么办法

网友F:
觉得这种错开式挺好,中间有缓冲

网友:
直接加红绿灯,行人闯灯一样受罚,比啥车让人,划线靠谱多了

网友:
我自己过马路,我是要先确定各个车道,车已经停止,或者慢行了,才敢过;

我开车的时候,遇到这种盲区,车速一定会降下来,而且脚放在刹车板上,特别是遇到公交车,盲区就更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觉得这种错开式挺好,中间有缓冲

改成这样,应该更符合你的行人中间缓冲,
行人在中间隔离带的时候并肩看到了车,
惜命的人应该不会冲过马路了

司机也可以看得清行人

网友:
路口没有红绿灯

网友:
做天桥不就好了,到底是为了省钱还是为了创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