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修改的代码,今天不见了,恢复到没有修改的样子.

楼主(2021-06-23):
如题!
以前也发生过几次,只是不太确定.
这次是恰好复制了一个备份到另一台计算机上,结果发现了.

用的SSD硬盘,有可能吗?

网友A:
电脑多了,转来转去,自己搞错了吧。SSD 难道只盯着你代码?系统不受影响?

网友:
不应该,SSD出错那整个文件系统都会出问题,而不是某个文件。感觉是文件系统没有及时sync到磁盘。
我SSD用了几年了,没有遇到楼主问题。

代码最好的备份方法是用版本管理软件,而不是直接拷贝到别的磁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多了,转来转去,自己搞错了吧。SSD 难道只盯着你代码?系统不受影响? ...

另一台电脑只作测试,不修改代码.
以前只是把exe相关拷过去测试,只是这次恰好把代码也拷过去了.

网友:
以前设置过电脑外部供电时不睡眠,结果又睡眠了。电脑系统盘也是SSD。

网友B:
拷贝的时候建议关闭所有软件,有的编辑器估计退出的时候才保存到本地

网友:
买个群晖吧,我设置自动备份30个版本  ,可以追诉最近保存的30个版本
然后每周一次 对备份的文件二次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拷贝的时候建议关闭所有软件,有的编辑器估计退出的时候才保存到本地

编辑器缓存,这种概率应该比较小,编辑器不大可能专门去弄个缓存机制,通常直接交给系统去缓存。
除非是忘了按 ctrl + S,copy 完了才在关闭时保存文件。或许这就是小概率出现未保存的原因吧。

网友:
199块一年买了坚果云,平时代码自动上传。笔记本2个硬盘都是M2接口的SSD,怕哪天突然出问题。

网友:
编辑器没写入磁盘吧,改用git管理代码,提交的时候大体一看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写到缓存里了,然后没有正常流程关机。。。

网友:
    目前工作用的电脑硬盘系统用的是SSD RAID1存储系统。INTEL SSD 都坏过2次了。

网友:
用git从来没这个烦恼,如果还是昨天说明自己没comm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