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嘉立创EDA更新PCB的问题?

楼主(2021-06-23):
用的嘉立创EDA,昨天原理图更新PCB好好的,今早打开,修改了下电路,添加了写元件。
之前的没有动 ,然后更新PCB,发现之前排好的元件都又从排好的PCB上出来了。
又到时右下角初始位置,要重新排。请问怎么回事?还是我操作不对?

网友:
这个更新的时候有一个选项可以控制。 你联系一下技术客服。

网友A:
你是在同一个电脑画的吗?如果是是否什么操作,导出导入AD格式?
正常在EDA创建的工程是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只有很早以前的文件才会出现。

你可以在 设计 - 重置元件ID 修正。原理图和PCB都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同一个电脑画的吗?如果是是否什么操作,导出导入AD格式?
正常在EDA创建的工程是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

是的 导入的某D,然后重置元件ID 选项就可以了么?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同一个电脑画的吗?如果是是否什么操作,导出导入AD格式?
正常在EDA创建的工程是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

嗯,重置ID后,确实更新PCB正常了。谢谢指导~~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重置ID也没有效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重置ID也没有效果啊

仔细看对话框提示,原理图和PCB都需要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