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体积超小的GPS模块。

楼主(2021-06-23):
求推荐体积超小的GPS模块。最好是10x10以内(毫米),用了某大品牌的GPS+NB,感觉GPS有点鸡肋,后来拆了个电动车定位的才发现,这个模块的GPS人家就没用,又加了个GPS模块,不过有些大。

网友A:
10*10 规格的好多吧,再小就不清楚了

网友B:
这么小可以用GPS芯片  UBX-M10050 ch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10 规格的好多吧,再小就不清楚了

我说的是模块,我看人家的带GPRS的可以做到拇指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可以用GPS芯片  UBX-M10050 chip

最好是模块。

网友:
cam-m8q 系列模組

网友:
ublox的小的

网友:
ublox MAX-8 系列,尺寸9.7 x 10.1 x 2.5mm
https://www.u-blox.com/zh/product/max-8-serie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模块,我看人家的带GPRS的可以做到拇指大小。

我说的就是模块
如果是芯片,更小,当然还要外围电路就是了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C:
用过移远的L96,体积小,带一个大米粒大小的GPS天线,定位还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移远的L96,体积小,带一个大米粒大小的GPS天线,定位还算正常。

精度多少?不能裸露啊,要有个盒子盖住,如果不盖盒子啥都好,一盖上惨不忍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精度多少?不能裸露啊,要有个盒子盖住,如果不盖盒子啥都好,一盖上惨不忍睹啊。 ...

装在塑料壳里面,体积比较小。里面有4G,蓝牙和GPS,常规的天线方案不行。精度没验证,他们做出来的轨迹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在塑料壳里面,体积比较小。里面有4G,蓝牙和GPS,常规的天线方案不行。精度没验证,他们做出来的轨迹 ...

好的,谢谢,我看看。

网友:
和芯星通的    双模      UM220-IV M0   9.7*10.1      中科微 泰斗 都有兼容封装的

网友(2021-11-11):
ublox   不是有SIP封装的模块,够小了

网友(2022-07-04):
SE868K3-AL 带天线,已经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