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分析下这个电机驱动电路的两个元器件是起的什么作用

楼主(2021-06-23):
各位大佬,具体电路如楼下描述,这个是一个电机的驱动电路

楼主:
是这个电路

网友A:
上面的加快放电时间,下面的就是个RC吸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加快放电时间,下面的就是个RC吸收电路。

上边是加快MOS的放电么?

网友A:
不是mos放电 是G的电容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mos放电 是G的电容放电。

好的,感谢

网友B:
没啥用,可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啥用,可以去掉。

是不是在电路特殊时候才起作用

网友C:
关键词:栅极驱动、RC snubber(RC 缓冲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词:栅极驱动、RC snubber(RC 缓冲电路)

缓冲?意思是向RC复位电路一样,当瞬间打开MOS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个RC先导通缓冲一下太猛的电压避免给MOS的S极端造成损伤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