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下这个客户:投诉芯片不能用,又不肯配合技术协助

楼主(2021-06-23):
有个广州客户 买了500个EUA2310BXIR1  音频功率放大器,然后测试了几个发现一些可以用,一些不可以用,

只提供板子一张照片,然后客户让提供板子寄回来测试下或者现场视频,对方以时间太赶一直不肯提供板子和视频。

首先是这个芯片肯定是原厂原装的,沟通中我们发现,不仅是在我这里 还有在同行LC商城 也买了1000个退货,还有淘宝。

最后我打电话问了 原厂的FAE,原厂也知道广州有个这个客户,但是都没有看到真实板子,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反应了。

奇怪的是,一般出现问题,不是应该第一时间希望原厂工程师介入进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是不配合态度呢。

更奇怪的是,如果真的是产品对芯片批次要求很严格的话,不是应该一次多买几种不同的批次样品测试,测试后哪个批次

可以用,然后批量订购这个批次呢,为何这个客户每次都是批量买 ,批量退?为什么? ?这样不是耽误更多时间和成本更多嘛

网友:
用次品换你芯片?

网友:
难道是模仿的板,仅仅只有生产能力,有一点问题立刻抓瞎。

网友:
有时候公司做事就是奇葩,感觉我在的公司就这样。技术和采购,技术不会分析自己问题,采购只要执行命令就好了。

网友A:
Lc什么时候能退货?

网友:
感觉这款芯片的 SPK 输出是不需要隔直电容的
如果需要,也不会使用那么小的隔直电容

网友B:
刚才看了下 PDF 文档,输出端可以串入 磁珠。从板子外观看,那里焊上去不像是 磁珠,而是电容

网友:
不做皮试就滥用抗生素!

网友:
有的工厂就是这样,品管发现板子不良,让调试维修一下,就发报告给厂家,说IC不良,也不让研发判断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什么时候能退货?

一直能退货,就看你是否强硬了

网友:
估计是抄板公司

网友:
估计抄得板子,而且工程师也是半吊子,或许根本就没研发去找问题,反正板子是抄得(有很大可能抄得不对),然后不能用甩锅IC不好呗,这种公司有不少 可能他们抄板子的还会说,原版可以用的,抄也肯定抄对了,不能用不是ic那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才看了下 PDF 文档,输出端可以串入 磁珠。从板子外观看,那里焊上去不像是 磁珠,而是电容 ...

那2个电容应该不是输出电容,你看一下SPK是直接连到芯片的管脚的,那2个电容有可能是自举电容。

倒是他这个电源脚都没退耦电容 的。

网友:
板子画的挺好看啊

网友D:
不肯配合 ,就说明 他们自己心虚。 根本没有掌握核心 代码,  产品也是抄袭的。。

抄袭是可以,但是请把 原理 抄会了。  估计是 R C L 都抄错了。  尤其是 音频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肯配合 ,就说明 他们自己心虚。 根本没有掌握核心 代码,  产品也是抄袭的。。

抄袭是可以,但是请把  ...

抄板的这么水

网友E:
应该是心虚,昨天一位不太熟的朋友问我技术问题,说他工厂的工程师指定要买 25V 的 104 电容,50V 不能用,一定要 25V,因为资料上写着推荐 2/3 耐压值,导致采购直接抓瞎 ... 这玩意儿要去定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心虚,昨天一位不太熟的朋友问我技术问题,说他工厂的工程师指定要买 25V 的 104 电容,50V 不能用, ...

那最终还是选25V么?要不然采购怕以后背锅怎么办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最终还是选25V么?要不然采购怕以后背锅怎么办

我建议他重新找个工程师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建议他重新找个工程师 ...

记得JLC开始搞SMT时候,电阻是1%精度的,论坛有些坛友还提出反对意见,说批量用精度5%的电阻,样板SMT不能用精度1%的,会导致样板调试不真实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记得JLC开始搞SMT时候,电阻是1%精度的,论坛有些坛友还提出反对意见,说批量用精度5%的电阻,样板SMT不 ...

要看使用环境,如果是成品生产肯定没问题,但如果是小批量试产用于验证,倒是容易掩盖问题,会导致后期的量产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2个电容应该不是输出电容,你看一下SPK是直接连到芯片的管脚的,那2个电容有可能是自举电容。

倒是他 ...

你所指出的是对的,赞!

网友:
我就碰到用24V 1A的开关电源可以,用24V 3A或者是24V 5A的开关电源不行的问题。

网友:
数字功放电源没有电容,搞出这么大问题,这个设计工程师是学校刚出来的么?
板子上起码要给功放IC的电源加上100uF和1uF的电容

网友G:
想知道那个M7是做什么用的,那个地方是信号输入吗? 电源防反接?不把电源烧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想知道那个M7是做什么用的,那个地方是信号输入吗? 电源防反接?不把电源烧了吗? ...

是的,你想烧我板子,我就烧你电源,看谁干过谁,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你想烧我板子,我就烧你电源,看谁干过谁,简单粗暴。

这个M7也太TM毒了吧

网友:
这个板子画得太烂了。D类功放不接滤波,整个一干扰源。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你想烧我板子,我就烧你电源,看谁干过谁,简单粗暴。

果然 一山更比一山高,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你想烧我板子,我就烧你电源,看谁干过谁,简单粗暴。

日本很多电台都是这么设计的,以前没有mos防反接,这是相对较好的方案。
任何时候,电源输出都得加保护,保险丝或者电子保护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是的,你想烧我板子,我就烧你电源,看谁干过谁,简单粗暴。

其实是防不了的。

比如这个M7,说是正向可以承受8.3ms的30a半波,也就是说,如果直流,最多5ms 30A。
而瞬间,电源可能提供的不仅仅是这么大电流, 也就是这个很容易烧坏。
而二极管烧坏大部分是断路,所以,这个根本起不到保护作用。

另外还有,TVS的用法,有很多人喜欢直接用在电源上,并且有的5V电源选的就是5V的TVS. 其实,TVS直接用电源上不是说不可以,但是选大一点的电压才稳定。 这个器件本身就是易损件,在有电流流过时特性也会改变,导致电源短路的事虽然说几率不大,还是有的。5V也许还好点,24V很容易被击穿。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我只是看数据手册时发现的,所以也不敢这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是防不了的。

比如这个M7,说是正向可以承受8.3ms的30a半波,也就是说,如果直流,最多5ms 30A。

还是有用的,在九几年设计产品的时候就这么弄的,电源接错了不至于马上就烧坏板子,

后来在品质部的强烈要求下,改成了防呆设计,让用户无法反接电源。

品质部主要怕电源的保险失效后着火,那个年头用的变压器,俗称火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