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看下这个电机驱动电流采样返馈端的电容有何用?

楼主(2021-06-23):
大神们,帮分析下这个电容C 101在电路中有何作用?

网友A:
这电路画的,C接哪了?

编辑补充:  开始以为是空脚,看了规格书才发现PIN8是EN

网友:
PT5126电机驱动

网友:
加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画的,C接哪了?

编辑补充:  开始以为是空脚,看了规格书才发现PIN8是EN ...

是的,只不过这个封装画的有问题

楼主:
加速?就是当有交流频率的信号也可以很快通过电容跑过去?

网友B:
PGND是几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PGND是几个意思?

PGND是这可集成H桥MOS的地,刚好这个PGND与系统的GND通过一个采样电阻连接在一起就能采集电机的电流了。

网友C:
耦合作用,高低电平变化时 上升沿或下降沿瞬间提升驱动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耦合作用,高低电平变化时 上升沿或下降沿瞬间提升驱动电流

那也就是加速了,这个电容怎么选?根据上升沿或下降沿的频率?怎么计算电容的频率呢?

网友D:
R170取值2M是认真的么?

楼主(2021-08-01):
引用 网友D:
R170取值2M是认真的么?

是呢,就是这样应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170取值2M是认真的么?

R173 这样的小的阻值
猜测:
又是一个原理图按照pcb布局进行测绘的项目

网友F:
注意,PT5126这个芯片的第8脚是使能脚,并不是资料上写的没有作用,内部自带上拉,如果外部拉低就会保护。这个电容作用应该是瞬间过流的时候加速保护。

网友G:
哈哈, 你这图是根据PCB 倒推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R173 这样的小的阻值
猜测:
又是一个原理图按照pcb布局进行测绘的项目

R173是采样电阻啊,小一点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注意,PT5126这个芯片的第8脚是使能脚,并不是资料上写的没有作用,内部自带上拉,如果外部拉低就会保护。 ...

感觉回答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 你这图是根据PCB 倒推出来的吧?

哈哈,原理图看着有点乱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