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AD大牛你出来,原理图库网格和原理图网格怎么统一

楼主(2021-06-24):
如题。。。

怎么设置都不对,原理图库网格对齐了,原理图里对不齐了
原理图里对齐了,原理图库里对不齐了

直接疯了

大牛,你出来

网友A:
你这口气。。。像是在叫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口气。。。像是在叫板

网友B:
网格做成5或10。有倍数关系的就可以。
假如库网格是10,原理图网络是6就对不齐了。

网友C:
晕,如题看成如图了,等了半天没有看到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格做成5或10。有倍数关系的就可以。
假如库网格是10,原理图网络是6就对不齐了。 ...

那么,网格设置,我看到在做原件的时候我设置一次,到原理图里面也会变化,这就奇葩了啊

而且单位又是个什么鬼东西?单位是控制的原理图单位还是原理图库编辑器的单位???

网格设置那里:

上面是mil

下面是mm

但是两个好像都起作用?不管你默认单位设置的是哪种,都是可以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如题看成如图了,等了半天没有看到图片

哈哈,专坑老铁

网友:
按着默认的,5,10,没出过问题啊~~~出问题的都是不按这些默认标准来的

网友:
不知啥情况,一直用阿里狗

楼主:
这下让我彻底放弃了,死心了

网友D:
单位统一用DXP Default就行,我一般可视栅格用10,捕捉栅格用5

网友:
有些人自作聪明,乱改,别人接手时就抓狂了

网友:
原理图用mil,pcb用mm

网友:
接手别人的东西的时候要么重画,要么就别有强迫症。使用默认的栅格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位统一用DXP Default就行,我一般可视栅格用10,捕捉栅格用5

原理图符号   引脚长度用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符号   引脚长度用多少呢?

我一般20或者30,网格建议统一5 10 这样的倍数。

网友E:
格子设置为10mil的倍数试试,另外建议用新版的Bug少点
AD21.3.2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50E2JPJn8CSZwK6QZ5cfw
提取码:r7xs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10mil的倍数试试,另外建议用新版的Bug少点
AD21.3.2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50E2JPJn8CSZwK6Q ...

怕,投板和跟大家交互不兼容麻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格子设置为10mil的倍数试试,另外建议用新版的Bug少点
AD21.3.2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50E2JPJn ...

你发的这个21为什么我这边激活不了?哪里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发的这个21为什么我这边激活不了?哪里出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符号   引脚长度用多少呢?

引脚长度统一20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