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大比特币盗窃案发生:价值20亿美元不翼而飞,而且无法立案

楼主(2021-06-24):
特币至今仍是最受关注、价格最高的数字货币,同时因为新生的缘故,同样存在政策漏洞可钻。

据媒体报道,今年4月份比特币达到高点时,南非虚拟货币投资公司Africrypt却对外声称,公司遭遇黑客入侵,6.9万枚比特币的账户被攻击。

即便按照当前3.2万美元的币价,这笔比特币的价值仍旧高达超142亿元人民币。

可是诡异的事情随后发生,Africrypt公司CEO Ameer Cajee先是要求客户不要报案,以免妨碍追回资金。在后续律所介入后发现,Ameer Cajee和兄弟Raees Cajee失踪了。

最尴尬的情况在于,南非金融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后遇阻,原因是虚拟货币资产非法定的金融产品,难以立案。

网友:
几年前就发生过一次了,都是自导自演的

网友A:
忘记密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记密码了吧

被南非虚拟货币投资公司Africrypt的CEO盗了的。

平台有办法监测倒用户的密码输入。

比如,我们论坛其实可以监测到大家都密码输入,虽然在数据库里无法破解,但大家输入的键盘我们可以捕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被南非虚拟货币投资公司Africrypt的CEO盗了的。

平台有办法监测倒用户的密码输入。

我一直以为网站的各种数据库里都有账号和密码信息。虽然可能不是明文的。但是网站有密钥的。内鬼可以搞出账号和密码。

想起之前CSDN那么多帐目密码泄露,应该不会都是明文保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以为网站的各种数据库里都有账号和密码信息。虽然可能不是明文的。但是网站有密钥的。内鬼可以搞出 ...

CSDN泄漏,是因为明文保存密码。现在密码多是以Hash保存在数据库,也有还在用明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以为网站的各种数据库里都有账号和密码信息。虽然可能不是明文的。但是网站有密钥的。内鬼可以搞出 ...

用md5就没有密钥了,不过即使是md5,如果密钥简单,内鬼还是可以用彩虹表来得到密码的,所以网站要求用复杂密码,同时要做代码审查,不允许记录用户输入。

不是内鬼的话,就麻烦了,得攻击网站获得数据库和后台代码,才有可能获得用户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以为网站的各种数据库里都有账号和密码信息。虽然可能不是明文的。但是网站有密钥的。内鬼可以搞出 ...

我让技术人员研究过,我们论坛无法通过数据库获得用户密码。

但我们可以捕捉用户输入的数据获得用户密码。当然,我们不会这么做。

网友:
如果只是单向加密的话没办法从数据库获取密码吧。

即用户设置的密码单向MD5加密生成加密数据后存到数据库,用户每次登录输入密码时用一样的算法生成一个数据跟数据库中做比对,一样则通过,不一样则不通过。印象比较深的是苹果刚出来指纹的时候就有说指纹使用的是单向加密。
最简单的单向加密算法应该是CRC吧?

如果密码是比如使用对称加密的话,密钥如果泄漏密码还是会泄漏的。

网友:
前段时间我大四川还有一个人的虚拟货币价值500多万的报警后被追回

网友:
大部分是MD5,不保存明文的,这样是推不出密码的,前端输入框可以记录键盘输入,除非特意做这个记录,不然也不会记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