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油】嘉立创紫油PCB到货,发图来看看

楼主(2021-06-24):
手头 16V8 的测试板快用完了,正巧赶上嘉立创紫的活动,特意下单来看看效果。

到手拆包第一感觉,莫非做成了黑油?室内日光灯基本上会误以为是黑油,上个暖白灯能看出深紫:

找一片成品的紫色模块对照下,的确紫色容易被误会,但走线位置还是有一定区别:

-----------------------------------------------------------------------------------------------------

以上,简单上个嘉立创紫 PCB 的照片,发来给大家围观 : )

最后祝大家折腾愉快!

网友:
这。。。跟官方宣传图的高贵紫图片,区别好大啊,哈哈

网友:
这。。。那我还是不要试了

网友:
看成了柴油

网友:
不是柴油吗?害我翻回去看,果然不是

网友:
还是人家的宣传图片好看!

网友:
深紫色,铺铜后浅一点。

网友:
怎么感觉楼主和嘉立创的拍照都不行呢
我有板子估计后天到,到时候也上图看看。

网友:
这就是卖家秀与买家秀?

网友:
紫的发黑了

网友:
看到这个瞬间觉得紫色不再高大上了

网友:
我做了50套 不会翻车吧  回头我也来上传

我觉得大家想要的是这种颜色

网友:
楼主那个板黑得发紫。

网友A:
不够骚,有点太深了,不能全靠铺铜拯救啊。

话说楼主arduino洞洞16V8是要怎么玩?

楼主:
终于焊完了深沉的亮黑紫,16V8 写个接线程序烧进去,Arduino 跑起来,恩不错会亮:

网友:
颜色浅一点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终于焊完了深沉的亮黑紫,16V8 写个接线程序烧进去,Arduino 跑起来,恩不错会亮:

两个疑问:为什么现在还用16v8,为什么不布线而要做洞洞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疑问:为什么现在还用16v8,为什么不布线而要做洞洞板

1. 便宜好买有疗效,支持2.54。
2. PCB周期太长,验证原理太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焊完了深沉的亮黑紫,16V8 写个接线程序烧进去,Arduino 跑起来,恩不错会亮:

紫色有点深,等我板子到了我也拍几张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够骚,有点太深了,不能全靠铺铜拯救啊。

话说楼主arduino洞洞16V8是要怎么玩? ...

这个块通用板,在 Arduino 的 DIO 基础上可以组合出需要的局部总线。
至于为何不用 CPLD,因为不乐意每次都贴一片比主控 m328 还复杂的玩意。

之前用 JLC 做的是黄油板,快要用完了刚巧碰上这次的紫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块通用板,在 Arduino 的 DIO 基础上可以组合出需要的局部总线。
至于为何不用 CPLD,因为不乐意每次 ...

理解了,CPLD确实与328比例不符,
不过这16v8能实现什么规模的逻辑可否举点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了,CPLD确实与328比例不符,
不过这16v8能实现什么规模的逻辑可否举点栗子? ...

我在 Arduino 上做了类似于 8080 的局部总线:数据地址复用 D7:0,三个控制信号 ALE、WR、RD.
地址由两次 ALE 锁存成 16bit 宽度。

在此总线规则下,一片 16V8 即可解析出 16bit 从机地址,进而将 D7:0 映射到从机具体接口(SPI/1Wire等)。
当 Arduino 堆叠了多层后,每层由一片 16V8 解析相应的从机地址,并驱动后续从机。

如果说逻辑量的话,大致相当于 2片573(16bit地址) + 16输入与门(地址判定) + 若干双输入与门(逻辑开关) + 若干反相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了,CPLD确实与328比例不符,
不过这16v8能实现什么规模的逻辑可否举点栗子? ...

举个栗子,一层带 16V8 地址解析的 SD 模块(SPI接口),再配合上一层带 16V8 的 TFT 模块(SPI接口):

堆叠插在一起,DUANG 出现了电子相册:

只要把各层 16bit 地址规划好,就不存在硬件冲突,于是硬件组合就很随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举个栗子,一层带 16V8 地址解析的 SD 模块(SPI接口),再配合上一层带 16V8 的 TFT 模块(SPI接口):

感谢,明白了,我之前用74HC138干过类似的事情,但并没有很爽。这样用确实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举个栗子,一层带 16V8 地址解析的 SD 模块(SPI接口),再配合上一层带 16V8 的 TFT 模块(SPI接口):

颇有http://elm-chan.org/的感觉
PS:16V8也不便宜。。。

网友C:
以前知道有16V8这东西,一直没用过,用啥工具设计和烧写?求带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知道有16V8这东西,一直没用过,用啥工具设计和烧写?求带路。

Atmel WinCUPL is a free tool, available on Atmel’s web site and can be used to design in all members of the ATF16V8B(QL) family of SPLD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知道有16V8这东西,一直没用过,用啥工具设计和烧写?求带路。

我用的是各种野路子的合集。

编写正常要用 WinCUPL,但实际熔丝就那么几根,对着原理图写更快。于是我编译用的是 C 语言(VS2005);
至于逻辑的简化,就是人肉汇编了:把逻辑表达式化简成最小乘积项,然后对应熔丝连通就有了。

烧写我用的是 Arduino,参照我发过的 16V8 那个帖子的时序,就可以把 FuseMap 烧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颇有http://elm-chan.org/的感觉
PS:16V8也不便宜。。。

写基于 Arduino 的 16V8 烧写器的时候,参考了这个大神的时序

网友:
扶把楼,这紫色太深了些,淡一点更好看。

看手册,16V8的逻辑量不是很大,资源很少,作总线译码这类工作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各种野路子的合集。

编写正常要用 WinCUPL,但实际熔丝就那么几根,对着原理图写更快。于是我编 ...

没用过16V8,无法理解你野路子的操作,很高深的样子。

曾经对比过资源,毅然选择了CPLD

网友C:
淘宝上16v8价格1~2块钱一片,替代138/373之类的还是非常有综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16v8价格1~2块钱一片,替代138/373之类的还是非常有综合优势。

淘宝上 1-2 块的翻新货居多,不过私下用用没啥问题,适合自己折腾 DIY。

工业场景下容易因电源不稳导致掉固件,反正都有 PCB 打板,用了 CPLD 也就没 GAL 啥事了。

网友:
昨天第一眼看成柴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上 1-2 块的翻新货居多,不过私下用用没啥问题,适合自己折腾 DIY。

工业场景下容易因电源不稳导致 ...

16V8是FLASH EEPROM直接用作配置单元啊,目前有掉固件的例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V8是FLASH EEPROM直接用作配置单元啊,目前有掉固件的例子吗?

我也用过几百个,没有掉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V8是FLASH EEPROM直接用作配置单元啊,目前有掉固件的例子吗?

看别人吐槽旧机器容易掉固件,自己用了几十片没遇着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别人吐槽旧机器容易掉固件,自己用了几十片没遇着问题

Microchip还在产各种SPLD跟CPLD。

网友E:
不是lattice的gal16v8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crochip还在产各种SPLD跟CPLD。

原来atmel的产品线都有扩大,microchip操作的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lattice的gal16v8么

microchip 的 atf16v8 还在生产,但lattice的gal16v8停产多年了

网友F:
我不敢相信这是嘉立创的紫色,我更相信你是来砸场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不敢相信这是嘉立创的紫色,我更相信你是来砸场子的

我的板子今天要快递出来了 过两天我也晒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块通用板,在 Arduino 的 DIO 基础上可以组合出需要的局部总线。
至于为何不用 CPLD,因为不乐意每次 ...

有LQFP-44封装的CPLD,XC9536/9572,EPM7032S/7064S(分别对应ATF1502/ATF1504)。还有封装更粗的PLCC,焊接起来没啥难度。

网友F:
花了5元钱试了下,感觉还行,不过丝印做成这样难道是我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花了5元钱试了下,感觉还行,不过丝印做成这样难道是我的问题吗?

你这个阻焊怎么搞成这样了

看起来像是设计上的问题

网友G:
45楼的看起来效果很酷啊。

网友:
看我头像的紫色板子

网友:
有覆铜的地方颜色还可以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45楼的看起来效果很酷啊。

颜色还是太深了,这个做的是大面积没阻焊,所以显得还行,大面积就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颜色还是太深了,这个做的是大面积没阻焊,所以显得还行,大面积就死了 ...

我觉得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铺铜和无铜区域紫色的对比度相差不大,导致紫黑一大片。

看成品的紫色板,有铜区域都比较明亮,甚至发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花了5元钱试了下,感觉还行,不过丝印做成这样难道是我的问题吗?

为什么我做的样板,比你这个效果差很多

网友J:
我也上传一张。
没有走线的地方颜色有点深。走线的地方比较正常。如果铺铜的效果应该会好很多。总体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上传一张。
没有走线的地方颜色有点深。走线的地方比较正常。如果铺铜的效果应该会好很多。总体满意。

确实是紫色太深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我做的样板,比你这个效果差很多

确实颜色太深,感觉不是那么满意

网友K:
紫色太深,后续调浅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紫色太深,后续调浅一点

调成紫红色 可能更好一些

网友L:
引用 楼主:
终于焊完了深沉的亮黑紫,16V8 写个接线程序烧进去,Arduino 跑起来,恩不错会亮:

大佬,你这个段码模块关键词叫啥?我想买你这种一模一样的。TB没有找到同款。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佬,你这个段码模块关键词叫啥?我想买你这种一模一样的。TB没有找到同款。 ...

某人二手处理货,搜索 “库存多年的镀金数字屏” 就有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某人二手处理货,搜索 “库存多年的镀金数字屏” 就有了

感觉这种比较实用,可惜这种太贵了。5块钱还不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觉这种比较实用,可惜这种太贵了。5块钱还不包邮。

买没资料的段码屏比较合适,反正转来转去都是ht1621,看牛屎走线对照die图纸就能确认信号

网友M(2021-08-24):
引用 楼主:
写基于 Arduino 的 16V8 烧写器的时候,参考了这个大神的时序

16v8烧写器,我也打算做个,有开源的板子吗?我这有arduino,打算用微盟的升压,做烧录器

网友N:
为何哑光绿不上?  推这种没人用的紫

楼主:
引用 网友M:
16v8烧写器,我也打算做个,有开源的板子吗?我这有arduino,打算用微盟的升压,做烧录器 ...

我是参考着时序自己搞的,这个比 AVR 高压编程简单些,上电 5V、12V 也没啥顺序要求,只要有电压就能编程。

唯一·麻烦点的是 JED 文件格式,自己搞编程器的话需要写工具转为 bin 格式才方便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为何哑光绿不上?  推这种没人用的紫

支持哑光绿,不过紫油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