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强干扰的485液位传感器的屏蔽线怎么处理?

楼主(2021-06-24):
有个485通讯的液位传感器,需要和大功率的水泵(100--200KW)一起安装,传感器线和水泵线捆在一起。原来采用的不带屏蔽线的,水泵工作时产生的磁场造成传感器485芯片损坏。现在改为屏蔽线,屏蔽层和液位传感器的不锈钢外壳链接,不锈钢外壳放在井水里面,相当于接大地了。主板的GND是悬空的,没有接外壳和大地。
请教问题:
1: 主板端,液位传感器的屏蔽层怎么处理?接线路板的GND还是悬空?

网友A:
接GND?你试试看,485接GND立即没信号,如果多个开关电源还有可能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GND?你试试看,485接GND立即没信号,如果多个开关电源还有可能冒烟。

是屏蔽层接PCB的GND合适,还是不接,悬空合适。
只有1个主板对应1个水位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GND?你试试看,485接GND立即没信号,如果多个开关电源还有可能冒烟。

带隔离的不会
我有个设备,两路485,用了两个隔离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屏蔽层接PCB的GND合适,还是不接,悬空合适。
只有1个主板对应1个水位传感器。 ...

屏蔽层一般只在一端接
因为两端地电平可能不一样

网友:
隔离485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层一般只在一端接
因为两端地电平可能不一样

这个很特别,屏蔽线接液位传感器的外壳,外壳放在水里,相当于接大地了。但是主板的GND不接外壳,和大地。
现在迷惑的地方是:主板端,液位传感器的屏蔽层怎么处理?接线路板的GND还是悬空?

楼主:
液位传感器内部尺寸小,没法做光隔离,磁隔离处理。原来用的SM712+自恢复保险丝保护,不行。现在改为SMFJ6.0CA*3+自恢复保险丝保护。

楼主:
顶下,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C:
屏蔽线接液位传感器的外壳,外壳放在水里,相当于接大地了。
慨念模糊啦
严格意义上面的接大地  对于接地点  接地电阻均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蔽线接液位传感器的外壳,外壳放在水里,相当于接大地了。
慨念模糊啦
严格意义上面的接大地  ...

我这个情况,怎么出来比较好?主板端,液位传感器的屏蔽层怎么处理?接线路板的GND还是悬空?

网友:
干扰的波形你抓个出来看看呗,大多数情况是高频干扰,屏蔽层Y电容接地就够了,

网友D:
上隔离,12V独立供电,主板只接AB就可以了,从板不需要隔离,怕强电干扰烧东西的话,就把气体管,TBU,TVS全加上,不信就几百KW的干扰能搞烧。。。
还试过功率比你还大的,就一组4~20ma线耦合一大堆干扰,各种烧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隔离,12V独立供电,主板只接AB就可以了,从板不需要隔离,怕强电干扰烧东西的话,就把气体管,TBU,TVS ...

谢谢,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