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通信通过sma转接头,把1根天线改成多根可改善信号覆盖么?

楼主(2021-06-24):
有人试过把1根天线改成2根或者更多根么?

刚看到有这种sma转接头,可以把1根天线改成多根,
把一根天线改多根后,不同天线放不同位置,是否可以改善通信
有人这么干过么,欢迎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不行的,涉及到阻抗匹配问题,搞不好效果反而更差了

网友:
这样简单的三通就行了?合路器可不止2、3块钱哦,另外,除非你天线本身性能很好,然后通过多个合成后可以提高,但是。。。还不如多买几个Wi-Fi到处放了,因为这样下来价值都远超普通的Wi-Fi了:)

网友A:
MESH路由器不够香么?

网友B:
要用2.4G  5.8G的功分器,如果要MIMO 每根天线都要功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2.4G  5.8G的功分器,如果要MIMO 每根天线都要功分。

看起来是普通sma,不是功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2.4G  5.8G的功分器,如果要MIMO 每根天线都要功分。

不要MIMO,主要考虑覆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MIMO,主要考虑覆盖

没有MIMO 用户体验很差。

网友C:
天线多就好了?太天真了,那有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多就好了?太天真了,那有这么简单。。

如果有三个墙在你前面,发射功率100mW还是穿透不佳,你拉个天线过去,是不是能改善覆盖

这个不是天线多,而是加了馈线,直接把天线拉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MIMO 用户体验很差。

没有MIMO网速上限一般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SH路由器不够香么?

mesh路由器,所有路由发射的信号是不是在同一频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有三个墙在你前面,发射功率100mW还是穿透不佳,你拉个天线过去,是不是能改善覆盖

这 ...

理论上可以这么说,但实际馈线和接头衰减,加上匹配不理想,你会失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MIMO网速上限一般多少呢

天线数量    调制           20M           20M          40M             40M
                                800ns GI    400ns GI   800ns GI    400ns GI
1              64-QAM        65                  72.2           135              1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可以这么说,但实际馈线和接头衰减,加上匹配不理想,你会失望的 ...

匹配不理想的问题,有方法改进么

网友D:
楼主咋就那么轴呢?一心想加天线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咋就那么轴呢?一心想加天线解决。

你的方案也是中继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案也是中继么

扯网线过去再加个路由器好了,高大上一点的就换成AP。另外中继的方案也比你现在折腾天线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匹配不理想的问题,有方法改进么

本来是一根天线,要增加天线,并不是换个SMA头,多接上天线就可以了,除了匹配,还要功分器,这又增加了损耗,无论怎么看,这样成本和效果都是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扯网线过去再加个路由器好了,高大上一点的就换成AP。另外中继的方案也比你现在折腾天线强。 ...

试过中继效果不好,应该和墙及周边信号干扰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过中继效果不好,应该和墙及周边信号干扰有关系

应该是你中继没搞好,或者你中继用的路由器放置的位置不好,本身收到的无线信号强度就不高,中继出来的信号当然也快不到哪里去,我自己家长期用TPlink的路由器做中继,下载速度稳定在8~10M左右。再者你拉根拉网线加个路由器,总是没问题把。如果想自动漫游网络,就拉网线接AP,搞个AC+AP 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你中继没搞好,或者你中继用的路由器放置的位置不好,本身收到的无线信号强度就不高,中继出来的信 ...

自动漫游网络,就拉网线接AP,不同AP,相同SSID是不是最好设置在不同频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动漫游网络,就拉网线接AP,不同AP,相同SSID是不是最好设置在不同频段  ...

AC控制器会自动管理的,你不用操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C控制器会自动管理的,你不用操心的。

大佬用过什么AC套装呢,推荐个性价比高的如何

网友E:
净扯淡。阻抗不匹配,SWR(驻波比)上天,反而发射不出去,弄不好高驻波返回机器,给机器脆弱的功放单元直接给烧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净扯淡。阻抗不匹配,SWR(驻波比)上天,反而发射不出去,弄不好高驻波返回机器,给机器脆弱的功放单元直 ...

最大发射功率100mW,真能烧掉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用过什么AC套装呢,推荐个性价比高的如何

公司在用的是TL-AC100+TL-AP451C,效果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