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找下数据的规律,两字节生成两个字节

楼主(2021-06-24):
RT。
朋友发个消息让找规律(真的。) - 说明:图中的数据不全,因为是随机数,多次采集只采集到了这些数据。这么多数据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规律。
具体是:用在两个芯片的串口通信上,两个都是单片机,相当于交互数据。
两个字节对应两个字节,只有字节对应上了,才能后续的通信,搞了一会,搞不定,请教帮助。

网友:
只找到了一部分规律,原始数据是 QW TY,则W+T作为数据的高字节,Q+Y作为数据的低字节,样本太少,进位是忽略还是影响另半个字节不确定,校验其实是用1字节的数据进行的。下面是我把校验的高字节与高字节组合,低字节与低字节组合后列出来的:
00: 70 d7
10: 77 c7
20: 76 f7

01: 60 d6
11: 67 c6
21: 66 f6

02: 50 d1
12: 57 c1
22: 56 f1

03: 40 d0
13: 47 c0
23: 46 f0

04: b0 d3
14: b7 c3
24: b6 f3
规律明显,但不像计算出来的,像查表查出来的

网友A:
试一下这几个值对应的是多少呢

网友B:
穷举呗,意思是不是别出现重复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穷举呗,意思是不是别出现重复的可能性?

主要这个数是随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这几个值对应的是多少呢

没有找到你要的数据,我把朋友的给的传上来吧。
因为是随机的,所以他采集也只能采集部分数据。

网友:
用深度学习机器学习是否可以找出公式?

网友:
这个表就是规律
查表法

网友:
没准人家就是做了一张表,然后从表里随机取数据校验

网友C:
破解过类似协议,这个表确实有规律,我再算算看
---------------------------
今天没时间了,明天再来看看。先留给楼下高手算算

网友D:
串口连接割开,上位机从0000~ffff都发一遍穷举,记录每个回复存表就是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口连接割开,上位机从0000~ffff都发一遍穷举,记录每个回复存表就是了嘛

是个方法,迫不得已的时候可以考虑这样做。感谢

网友E:
数据量不够,只能比较确定最后4bit

网友F:
差值相差 4097  h100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差值相差 4097  h1001

我按照你的思路,计算了些差值,但是差值也无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据量不够,只能比较确定最后4bit

感谢回复。
还有最后些数据,帮看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破解过类似协议,这个表确实有规律,我再算算看

今天没时间了,明天再来看看 ...

谢谢,这边用异或还有差值都没有找到规律,总是差一些。不知道是不是作者,故意的把一些数分开用算法。

网友:
会不会波特率不对导致数据没规律?

网友:
这就是一个查表法:
1:通过对应位的第4位,查到结果位的第1位。
2:又使用结果的第1位查出结果的第4位,数据太少,另外两位推送不出来,楼主按照这个方法就把另外两位推送出来了
查表如下:
对应位第4位和
数据结果第1位的
关系,比如          数据结果的第1位和第4位关系
000(0),(7)D07      比如(7)D0(7)
0        7                0        4
1        6                1        5
2        1                2        A
3        0                3        B
4        3                4        0
5        2                5        1
6        D                6        6
7        C                7        7
8        F                8        C
9        E                9        D
A        9                A        2
B        8                B        3
C        B                C        8
D        A                D        9
E        5                E        E
F        4                F        F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估计是没有使用统一算法,可能查表或者分段这种找不出规律的这种。
选了第一个文字最多的作为最佳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