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粉吐槽6千多的手机又烫又耗电,小米官方:技术水平有限,无法解决

楼主(2021-06-24):
小米手机这两年在高端市场表现出色,不过在系统优化、流畅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前不久小米还成立了先锋小组解决问题。昨天MIUI还跟米粉做了QA问答,回应了耗电、发热等问题。

有米粉抱怨称,6000多元的手机(注:应该是小米11 Pro/Ultra级别的),开启性能模式,超高帧率,结果又烫又耗电,游戏还给弄成29帧,体验不好。

对于这个问题,MIUI业务部的高管张国全回应称,选择超高帧率,超高分辨率,再用5G,功耗会比较高,目前策略是大概47度左右,会采用非常严格的限温措施。

张国全表示,近期随着气温升高,各大厂家都在导入新的温控标准,超过45度都会限制的非常激进。

张国全还提到小米正在优化手机模式策略,做好性能、均衡及省电模式,不过他也强调,还是要把温度控制住,超过一定温度,还是要做一些限制操作,一方面满足越来越严格的3C标准;另一方面,也防止用户长时间玩手机,可能造成的低温烫伤。

阿莫点评:上面小米官方回应,翻译成人话,就是“小米技术水平有限,无法解决”

网友:
不用鸿蒙,天理不容!
小米手机如果装上鸿蒙肯定不会如此田地。

网友:
手机厂商应该做一个手机专用冷风空调,  卡在手机上, 玩游戏时还能给双手吹吹冷风.  想想都爽

网友A:
"另一面,也防止用户长时间玩手机,可能造成的低温烫伤 "

估计这也是黑科技之一了,智能AI防沉迷系统

网友:
鸿蒙不是用一周后还会自动变流畅吗,控制温度小凯思了,应该用鸿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一面,也防止用户长时间玩手机,可能造成的低温烫伤 "

估计这也是黑科技之一了, ...

我靠,这科技已经申请专利了吧

网友B:
最近我的小米note8备用机也是,啥都不用自己发烧.........啥也没有用就发热!

网友:
小米也卖手机壳,打上隔热效果好。。

网友C:
唉有些时候就是技术水平限制,也得找个合适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的小米note8备用机也是,啥都不用自己发烧.........啥也没有用就发热! ...

我的三星note10一边快充,一边看高清视频,都不会发热。或者说我感觉不到发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三星note10一边快充,一边看高清视频,都不会发热。或者说我感觉不到发热。 ...

只看視頻,是幾乎用不到 CPU 的,GPU 也是空閒的。

我之前用的 三星 手機,高德導航的時候很熱,經常熱到自動重啟,在高速上就遇到好幾次。因為溫度高,再次開機要等超久。

現在用的 Sony,導航也是很熱,雖然不怎麼重啟,但是溫度高了系統能卡成翔。溫度高了經常會導致 GPS 位置亂跳,要花很久時間重啟才能恢復,害我走錯 N 次路。前幾天去超市,從退出導航,到打開健康碼,至少花了 10 分鐘,跟保安一邊聊天一邊等。還要一邊用手臂貼緊金屬後蓋,要不停換手臂位置,進行肉冷。

更早用的 Motorola, 寫了個 adb 腳本,自動點屏幕測試 app,放在木桌子上跑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熱到白色底殼中間黃掉了,跟烤焦了一樣,熱到手拿不住,感覺再多測試幾個小時會著火。

Android 就這個尿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看視頻,是幾乎用不到 CPU 的,GPU 也是空閒的。

我之前用的 三星 手機,高德導航的時候很熱,經常熱 ...

导航的时候不是卡在中控上面的空调口么? 每次到站拿下来冰的我不敢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导航的时候不是卡在中控上面的空调口么? 每次到站拿下来冰的我不敢碰。  ...

我直接放在儀表盤,沒有搞手機支架。

而且,為了追求加速度,我開車一般不開空調,除非太熱,高速上有的時候開空調溫度也開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看視頻,是幾乎用不到 CPU 的,GPU 也是空閒的。

我之前用的 三星 手機,高德導航的時候很熱,經常熱 ...

你用的是啥型号三星?我没遇到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看視頻,是幾乎用不到 CPU 的,GPU 也是空閒的。

我之前用的 三星 手機,高德導航的時候很熱,經常熱 ...

我开车的时时候,经常使用三星note10导航,有时自驾游导航一整天,肯定是充着电的,一点都不发热。

老款的三星,如note4等,这种情况下的确发热。但也不可能热到司机。我那一年到云南自驾游就是使用note4手机,连续导航24天,发热程度可以接受,这是一点点温热。

网友:
6000多买小米

网友:
11的火龙888确实口碑扑街了。还是865神u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导航的时候不是卡在中控上面的空调口么? 每次到站拿下来冰的我不敢碰。  ...

这样不坏手机吗?冰冷手机遇到热空气,会凝结水份小心手机电路板腐蚀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有些时候就是技术水平限制,也得找个合适的接口。

我到觉得小米的回答很真诚,确实888目前都没降的住。865依旧神u

网友:
大家忘了小米就是为发烧而生的宣言吗?

高性能、高分辨率、高刷新率、高网速,什么都高发热是必然的。
严谨点说,除非有人证明其他手机同样技术参数,运行同样的游戏温度不高,才能证明小米技术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只看視頻,是幾乎用不到 CPU 的,GPU 也是空閒的。

我之前用的 三星 手機,高德導航的時候很熱,經常熱 ...

自動點屏幕測試 app,app界面复杂么,按钮那么多,像素位找对是不是不容易,要一个个坐标试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動點屏幕測試 app,app界面复杂么,按钮那么多,像素位找对是不是不容易,要一个个坐标试过去{:biggrin ...

android 觸摸屏調試模式打開,屏幕会顯示所有觸摸相關操作的座標。

有些會變的界面,用 adb 截屏,然後電腦端 opencv 之類的自動識別一下狀態和按鈕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