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去 kiCAD 论坛报告一个故障,大伙儿为 V6 的图标吐槽、争执

楼主(2021-06-25):
原来 V6 的图标也严重拖延了进度 ... 原因是电工们却少艺术细胞,新图标被集中吐槽。

KiCAD 含有 400+ 图标,有一部分在早期是模仿别的软件图标描的,所以 KiCAD 现在成了气候就收到律师信了 ...

图标是很多人利用闲暇时间堆砌的,没有统一标准,又要在界面上和谐美观,这个要求就成了拦路虎。

其实包括我在内,都难以分辨 5.99 上的图标功能,经常要悬停一下看看它的提示内容是什么?

还有人说现在的图标都是灰灰的,搞不清可用的和被禁止的功能之间有啥区别。

看样子,短期内还无法解决图标的问题。最起码,还缺少一个专业的美工。

网友A:
这就是我认为开源软件成不了气候的原因。

没有统一的领导、决策和规划,一盘散沙是成不了高楼大厦的,哪怕是金沙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我认为开源软件成不了气候的原因。

没有统一的领导、决策和规划,一盘散沙是成不了高楼大厦的,哪怕 ...

你和 linux 的老大聊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和 linux 的老大聊聊 ?

一直在用linux,linux体验始终比windows差远了好不好。非程序员出身的绝大多数普通用户用起来更是抓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用linux,linux体验始终比windows差远了好不好。非程序员出身的绝大多数普通用户用起来更是抓瞎 ...

体验感其实就差不多是情商的意思,电工们普遍缺这玩意儿。

内里优秀 !却 ~ 害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用linux,linux体验始终比windows差远了好不好。非程序员出身的绝大多数普通用户用起来更是抓瞎 ...

那是桌面,服务器端windows赶不上linux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桌面,服务器端windows赶不上linux

99.9%的电脑用户都不知道服务器是什么东西好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用linux,linux体验始终比windows差远了好不好。非程序员出身的绝大多数普通用户用起来更是抓瞎 ...

如果不是工作需要,程序员也不想用Linux。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用linux,linux体验始终比windows差远了好不好。非程序员出身的绝大多数普通用户用起来更是抓瞎 ...

linux关注的重点根本就不是它的UI好吧,不过现在gnome和kde等等桌面系统体验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工作需要,程序员也不想用Linux。

额,win我没法用,必须是linux
图标?要什么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D:
linux关注的重点根本就不是它的UI好吧,不过现在gnome和kde等等桌面系统体验已经很不错了 ...

和win10比还是辣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inux关注的重点根本就不是它的UI好吧,不过现在gnome和kde等等桌面系统体验已经很不错了 ...

喜欢平铺窗口+键盘操作的,linux太好用了
linux的终端可比win的漂亮多了

网友D:
个人用了4-5年的debian gnome,习惯了反而不习惯win1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用了4-5年的debian gnome,习惯了反而不习惯win10了

我是Win10上vscode远程登陆Linux敲代码。。。其实我不想写代码。

楼主:
兄弟姐妹们,歪楼了 ....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工作需要,程序员也不想用Linux。

我恰恰相反,如果不是工作要用office、ps,早就不用window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恰恰相反,如果不是工作要用office、ps,早就不用windows了

我是被微信绑住了,单位和客户的讨论组要用这玩意儿,否则早就抛弃 Win 了。

网友G:
Linux适合程序员来用,还是挺爽的,命令行,编译软件效率比较高;也适合做服务器,反正后台运行嘛,比Windows清爽。
但是正如楼上某位说的,99%的用户都不会习惯命令行去操作电脑的,而且根本不懂服务器是什么,进程是什么;
而且Linux的大多数系统界面都丑到爆,还风格不统一,不像商业化公司的产品那么专业

网友H:
就桌面系統而言,說 Windows 體驗好的,是因為你熟 Windows 而已,實際上,Windows 體驗垃圾到不行,隨便據兩個例子:

linux 可以一邊安裝系統,一邊使用瀏覽器上網,Windows 行嗎?哪個更人性化,體驗更好?

linux 的程序窗口可以隨便移動不受限,可以超出屏幕頂部,這樣可以大大提高屏幕空間利用率,請問 Windows 為啥連這麼基礎的功能都支持不好?使用 Windows 為了彌補此缺陷,往往要配多個顯示器,筆記本無解。

再補充兩個:

usb 設備,在 linux 下面都不用安裝驅動,在 windows 下面,連 windows 自己造的輪子,譬如 RNDIS 網絡,你也要安裝第三方驅動才能使用。
無論是對開發人員,還是對普通用戶,都非常不友好。

換新電腦,linux 硬盤拆過去,或者對拷過去,就可以了,windows 基本上只能重裝系統,然後所有軟件也要重裝。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是被微信绑住了,单位和客户的讨论组要用这玩意儿,否则早就抛弃 Win 了。 ...

平時手機登錄,有需要的時候網頁登錄一下,就可以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就桌面系統而言,說 Windows 體驗好的,是因為你熟 Windows 而已,實際上,Windows 體驗垃圾到不行,隨便據 ...

你说的这些功能,99.999%的人,根本不需要。
正常的用户,谁会把窗口移到屏幕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G:
Linux适合程序员来用,还是挺爽的,命令行,编译软件效率比较高;也适合做服务器,反正后台运行嘛,比Windo ...

丑到爆 我不同意,linux 只是提供更多選擇,想穩定、商業化專業,可以選擇商業化的 linux
想更美,可以自己配主體,凸顯個性

早在 15 年前 windows xp 時代,linux 的 compiz 實現的 3d 特效桌面就已經炫酷屌炸天了。

那個時代,xp 都是 32 位的時候,linux 就已經普及 64 位了,且向下兼容。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些功能,99.999%的人,根本不需要。
正常的用户,谁会把窗口移到屏幕外面。 ...

我說的就是正常要用的,你平時沒得用,自然就不覺得它是一個常用功能。

譬如要頻繁參考一個軟件窗口底部的內容,填入另一個軟件窗口底部。窗口比較寬,無法左右擺放。
我會把其中一個窗口的上面移出屏幕頂部,這樣不需要的內容就不會霸佔屏幕。

linux 移動窗口很方便,除了拖動窗口標題欄,按住 alt 鍵(或者 win 鍵),點窗口任意位置就可以拖動。

网友:
正常的用户:只会用windows的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平時手機登錄,有需要的時候網頁登錄一下,就可以了啊。

网页版已经被禁了 ...

网友H:
引用 楼主:
网页版已经被禁了 ...

我的可以登錄,找客服看看

网友:
再說一個事,linux 畫 pcb、畫 3d 我平時只用觸摸板操作,因為除了普通拖動,還支持右鍵拖動和中鍵拖動(不需要使用觸摸板上面的按鍵)。

單指點擊後馬上單指拖動:左鍵拖動
雙指點擊後馬上單指拖動:右鍵拖動
三指點擊後馬上單指拖動:中鍵拖動

因為觸摸板靠近鍵盤,單手可以一邊用觸摸板一邊用鍵盤,比鼠標效率高,用鼠標手要來回切換鍵盤和鼠標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可以登錄,找客服看看

懒得搞,网页版迟早还要封,没必要用它搞搞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工作需要,程序员也不想用Linux。

如果不是要用网银,我都不会拿windows电脑出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喜欢平铺窗口+键盘操作的,linux太好用了
linux的终端可比win的漂亮多了

难不成,也是i3wm的用户?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是被微信绑住了,单位和客户的讨论组要用这玩意儿,否则早就抛弃 Win 了。 ...

deepin-wine下最新版的微信,体验是相当可以了啊,朋友圈都能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deepin-wine下最新版的微信,体验是相当可以了啊,朋友圈都能刷的。

系统绑定了吗? 还不如用 Win 呢 ...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說的就是正常要用的,你平時沒得用,自然就不覺得它是一個常用功能。

譬如要頻繁參考一個軟件窗口底部 ...

i3wm+tmux+vim+gcc+octave,重度依赖了,win没法用
终端倒是不挑,我都无标题无边框半透明
什么IDE都不要了

我觉得挺好看的呀,喜欢的壁纸+半透明终端+多彩配色
我就喜欢简约的,conky我都只用纯文本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I:
难不成,也是i3wm的用户?

是啊,试过其它的,还是喜欢i3,虽然它很小

网友H:
引用 网友E:
i3wm+tmux+vim+gcc+octave,重度依赖了,win没法用
终端倒是不挑,我都无标题无边框半透明
什么IDE都不要 ...

我用的是普通的 xfce 桌面,對平鋪的沒什麼興趣。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是普通的 xfce 桌面,對平鋪的沒什麼興趣。

我比较需要,我还至少得双屏的
我会同时开好几个桌面(工作区间),每个里面又窗口切割,终端里面也分配,vim也交经常vs
刷刷刷东西太多了,这样比较整齐,快捷键跳转也方便
不用拿鼠标调整窗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试过其它的,还是喜欢i3,虽然它很小

跟老姐握个抓,i3刚开始用时各种不习惯,适应后就觉得离不开了。
如果说cli是自行车,kde是小汽车
那xcfe像是敞篷跑车,i3便是大马力摩托车

网友I:
引用 楼主:
系统绑定了吗? 还不如用 Win 呢 ...

并没有,只依赖deepin-wine或标准wine(兼容性稍差),比如我在arch或manjaro下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并没有,只依赖deepin-wine或标准wine(兼容性稍差),比如我在arch或manjaro下都能用。 ...

我折腾过 Wine 和 WineHQ,尝试了几次之后还是放弃了,太分散精力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比较需要,我还至少得双屏的
我会同时开好几个桌面(工作区间),每个里面又窗口切割,终端里面也分配,v ...

你需要雙屏幕,恰恰說明平鋪對屏幕的利用率不高。
普通桌面,某個窗口不關注的區域,可以移出屏幕,或者藏在其它窗口下面,從而提高屏幕利用率。平鋪的話,屏幕利用率低。

你用平鋪提到一個重點,避免鼠標操作以提升效率,我上面也說了鼠標效率低,但是用觸摸板就可以解決啊,只是因為這個就用平鋪有點矯枉過正。

通常用 linux 早期會有追求 vim emacs 等這些所謂的神用工具,時間久了還是應該什麼好用就用什麼,譬如我就從 emacs 回歸到 gedit 和 eclipse 了。

話說回來,我不僅覺得把手從鼠標和鍵盤之間來回移動效率低,我還覺得用多個屏幕,頭要轉來轉去效率也低,之前公司給我配多台顯示器,我讓 IT 拿走,只用一個屏幕足夠,不過虛擬屏幕(工作台)我習慣用 4 個。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需要雙屏幕,恰恰說明平鋪對屏幕的利用率不高。
普通桌面,某個窗口不關注的區域,可以移出屏幕,或者 ...

因为我就是需要同时关注很多个窗口,一个屏幕装不下(会太小了)
平铺窗口也是灵活的,随时可以float(不平铺)、可以堆叠,有很多种模式的(我用的i3模式不多,就3种,我够用了)
不喜欢用太多鼠标,触摸板更不习惯
vim就是喜欢它的轻巧便捷,不需要gui都照样用

这个就类似win还是linux,不同人不同习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折腾过 Wine 和 WineHQ,尝试了几次之后还是放弃了,太分散精力了。

是的,人生苦短,所以我直接用大神们折腾好的deepin-wine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因为我就是需要同时关注很多个窗口,一个屏幕装不下(会太小了)
平铺窗口也是灵活的,随时可以float(不平 ...

好吧,不太了解平鋪的窗口管理器。

始終覺得,避免 鼠標/觸摸板 操作意義不大,譬如畫一個 pcb、畫一個 3d 結構,99% 的時間都在操作 鼠標/觸摸板,剩下 1% 追求無鼠標操作窗口有什麼意義。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吧,不太了解平鋪的窗口管理器。

始終覺得,避免 鼠標/觸摸板 操作意義不大,譬如畫一個 pcb、畫一個  ...

使用场景不同了
就如大部分人觉得linux不好用、没必要用linux
现在大部分普通人家都没有电脑了,因为智能手机平板足够用了

linux不就是这么多元化的么
小众也有小众的世界

网友:
图标好办,做个主题系统就行了。可以定制图标

楼主:
前几天再去逛了社区,KiCAD 的 paulvdh 聊到了图标问题,不过图标修改进程已经冻结了,意味着它不是重点的关注点,全体成员还在加班加点去除 bug 和细节上的修缮。

paulvdh:

大约半年前,即将推出的 KiCad V6 的所有图标都从头开始重新设计,主要原因之一是旧图标的许可/所有权不完全清楚。对于 KiCad 库的所有贡献,还有一个严格的检查程序,以确保没有受版权保护的材料(例如 3D 模型)潜入 KiCad,因此它可以继续免费使用。

========================

对被粉丝催着发布的答复之一,大致的意思是:

我们知道它已经可以用于生产了,但是想做到更佳。这样我们的粉丝就不会说:哇! V6 真棒,但我还是觉得用 V5  用起来更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