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几个3.3芯片需要供电,只用一个3.3V的稳压芯片可以吗

楼主(2021-06-25):
板子上有 1.模拟部分  :称重测量 2.单片机系统   3. wifi部分
他们都是3.3V供电的  ,,
所有的3.3v用一个稳压芯片好呢?     还是分开(模拟的用一个稳压芯片 ,数字的用一个稳压芯片)好呢?

网友:
用一个稳压,用每个电源端口加一个小电感

网友:
是不是磁珠?

网友:
精度要求高就模拟部分分开

网友:
还得算一下功率够不够

网友:
功耗估算,这是最基本的。要考虑功率余量。
模拟部分应该是小电流,考虑加一级LC滤波
2和3 单独走电源线路,各自加滤波电容
这样一片稳压芯片就行了